新手请教minicube2在线仿真

楼主(2011-09-08):
我用minicube2对IAR进行在线仿真,需要设置哪些参数,我用的是IAR,单片机型号是0513
哪位大虾会啊,谢谢啦。。。

网友:
0513不能仿真,只有0513D才可以,如果有需要可以找我
有便宜的仿真器
http://shop68912582.taobao.com/

网友(2011-10-08):
只有以D结尾的片子可以在线调试(Debug)。烧写程序都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有以D结尾的片子可以在线调试(Debug)。是NEC所有片子都是这样么?我用的1845好像没有D,也可以仿真的啊

网友(2012-01-05):
78K0/LX3 78KR V850  RL78 78K0S都可以直接仿真 78K0一个ALLFLASH系列的必须带D才能仿真,公司做产品可以由代理商推荐
如果自己产品的可以找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