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的使用

楼主(2011-09-08):
在dxp中从原理图导入pcb中,有的元件没有连上飞线,这是怎么回事啊,该怎么解决呢?哪位大侠解释一下啊。。。

网友(2011-10-20):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应该是原理图上线没连好 但有时候明明连上了 还是没有飞线  我一般直接在pcb上将自己设置引脚名称 或简单点的 就直接连线 变成绿线后快捷键T+M一下 绿线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