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控制灯泡开关

楼主(2011-09-08):
大家看看我这个固态继电器控制灯泡的电路,那个电阻和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大家能看到图吗,我怎么都看不见,呵呵

网友:
固态继电器本身内部有这些东西的。。。。不必外加!!
而且用固态继电器来控制灯炮————有点浪费吧!!

网友:
固态继电器内部已经有阻容吸收电路了。控制灯泡就不用压敏电阻了吧,灯泡属于电阻性负载。若驱动感性负载还是按固态继电器的反方向承受电压选取压敏电阻。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据说是抗干扰的

网友:
浪涌吸收回路,通常用于感性负载。

网友(2016-08-26):
现场正遇到此种问题,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