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3986驱动步进电机在锁轴时噪声问题

楼主(2011-09-08):
实用A3986做的两相步进电机的驱动板,别的都还好,但是在锁轴的时候出现很大的噪声,经测试,A1H,A1L,A2H,A2L,B1H,B1L,B2H,B2L,八路驱动信号中,有两路高低都有,但是有一路只有H一路有驱动,L一路没有,是不是因为这个情况导致的出现这么大的噪声,各位朋友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要怎么解决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呢回复【楼主位】popsnake

怎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2012-01-11):
确实,有时候出现单桥不工作 或者工作不正常的情况下,会产生很大的震动和噪声,我也在搞这个,这样吧,你留个QQ或者邮箱,我联系你。

网友:
调节一下PFD(快衰减比例),噪音就会减小了。另外你看到的现象有可能一相处于快衰减,一相处于混合衰减,所以整流策略会不一样,就会观察到8个mos的行为不同。
出现噪声的主要原因是
1,开关时间和电机感抗不匹配,调节一下3986的clk;
2,检测电流回路噪声很大,优化一下布线,或者在RS上面加上一个大小合适的RC滤波器。
祝你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