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去除大约1V的干扰

楼主(2011-09-08):
当步进电机转起来,就在换向桥打开的瞬间会出现大约1V左右的干扰,请高手忙。。应该加个什么样的滤波器才能去掉这个干扰。。恳请高手帮忙~~~

网友:
你说的是电源上的干扰还是哪里?
检查下H桥上有没有并联大电解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换向桥打开的瞬间,检测到的绕组里的电流有大约1V的干扰,换向桥上没有并联大的电解电容。。

网友(2011-10-10):
回复 网友B:

你也是在做步进驱动的吧?加QQ一起讨论一下吧80039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