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1.4中的dns模块功能实现

楼主(2011-09-08):
据我理解,lwip-1.4中的dns模块功能实现了一个dns客户端,可以用它来通过域名来获取比如百度的ip地址,达到域名解析的目的,请问坛子里的大侠们,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另,使用lwip实现了一个web服务器,除了通过浏览器输入IP地址来访问它,有没有其他方式,比如主机名,或者域名,这个跟这个dns模块有必然的联系吗

楼主:
我现在已经可以用它来通过www.baidu.com访问百度,但是怎样从PC来访问它呢?

网友(2013-03-18):
baidu是域名,将通过域名服务器解析到相应的IP,实际最终访问的是相应的IP的服务器,

网友A(2015-01-15):
能贡献下位机DNS LWIP的代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贡献下位机DNS LWIP的代码吗

dns_gethostbyname("www.baidu.com", &resolved, dns_serverfound, NULL);
void dns_serverfound(const char *name, struct ip_addr *ipaddr, void *arg)
{
        if ((ipaddr) && (ipaddr->addr))
        {
                // ipaddr->addr;
        }
}

网友(2017-02-16):
dns_gethostbyname("www.baidu.com", &resolved, dns_serverfound, NULL);
void dns_serverfound(const char *name, struct ip_addr *ipaddr, void *arg)
{
        if ((ipaddr) && (ipaddr->addr))
        {
                // ipaddr->addr;
        }
}
这段代码我执行得为什么不成功呢?是不是lwip那里没有设置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