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楼主(2011-09-08):
}

,,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楼主:
肯定是哪个地方没配置好 ...要如何培植

楼主:
SciaRegs.SCIFFTX.all=0xE040;
SciaRegs.SCIFFRX.all=0x204f;
  SciaRegs.SCIFFCT.all=0x0;  就这三条语句如何搞

网友:
楼主想把那个数组充满?rdataA?你的程序已经充满了啊!
每次都只能改变最后一个   不明白什么意思

for(i=0;i<2;i++)
{
   rdataA=SciaRegs.SCIRXBUF.all;  // Read data
}
是什么意思?

rddataA[1]里读到的值是什么?是不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