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转正弦波的低通滤波器遇到频颈

楼主(2011-09-08):
我是用在 LCR 表上面,原本是用 MAX293 将方波转成正弦波,如下图所示。
根据资料手册,MAX293 的时钟频率和输入频率最少要有 100 倍的差频,
也就是说例如我们想得到一个 10KHZ 的正弦波输出,
那麽在图上 CLK_0 这一脚输入一个 10KHZ 的方波,
在第 1 脚(SIN_CLK)要输入 1MHZ 的方波,
这样才能产生 10KHZ 的正弦波在第 5 脚出现,
我试过情况确实如此。

如果我今天想用 MAXIM 的滤波器 IC 来产生一个 200KHZ 的正弦波的话,
是否有哪一颗 IC 可以不需要到 100 倍的差频?
目前我只有找到 MAX297 是 50:1 的差频,
下面是 MAXIM 的滤波器 IC 网页,可否帮我是否有更合适的 IC 可以用,谢谢。
http://www.maxim-ic.com/products/filters/

网友:
为何不用多阶rc滤波再用运放放大?

网友:
~~~要是俺的话,先尝试单片机+DA的方式。
前段时间见过比较早的RCLmeter电路,EPROM 存储正弦表,居然才8位的。

俺也曾经用EPROM玩过信号发生器(那时候只会照着电路做,不过也学会了好多好多的东西)。

网友A:
LZ这么锲而不舍是不错,但是碰了钉子得知道回头啊……
方波变正弦用5阶椭圆低通基本上就够用了,比MAX293的8阶差不了多少的。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变化,试验结果肯定是不行!!1

楼主:
回复【3樓】gzhuli  咕唧霖
lz這麼鍥而不捨是不錯,但是碰了釘子得知道回頭啊……
方波變正弦用5階橢圓低通基本上就夠用了,比max293的8階差不了多少的。

请问是不是只要是低通滤波器都可以将方波转成正弦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3樓】gzhuli  咕唧霖
lz這麼鍥而不捨是不錯,但是碰了釘子得知道回頭啊……
方波變正弦用5階橢圓低通基本上就夠用了,比max293的8階差不了多少的。
请问是不是只要是低通滤波器都可以将方波转成正弦波?

对滤波器参数和方波频率也有要求的

如果对正弦波失真度要求不是很高,有更简单的方法:一级积分器+一级滤波器

积分器将方波变成三角波,滤波器将三角波变成正弦波

网友:
是的。方波通过傅立叶级数分解可以等效为正弦基波和无限次奇次谐波的叠加,所以只需要用低通滤波把奇次谐波滤掉,剩下的就是同频的正弦波了。因为谐波是奇数次的,所以基波和三次谐波相距较远,5阶椭圆低通基本上就能把幅度最大的三次谐波滤得差不多了,一般情况下够用了。

网友C(2014-10-24):
引用 网友A:
LZ这么锲而不舍是不错,但是碰了钉子得知道回头啊……
方波变正弦用5阶椭圆低通基本上就够用了,比MAX293的 ...

您好,能说的详细点吗,您有5阶椭圆低通滤波的电路吗,或者有什么芯片推荐,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能说的详细点吗,您有5阶椭圆低通滤波的电路吗,或者有什么芯片推荐,多谢 ...

滤波器类型和电路实现形式没必然联系,不同类型的滤波器有不同的特性,不同的电路有不同的适应场景,需要根据需求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器类型和电路实现形式没必然联系,不同类型的滤波器有不同的特性,不同的电路有不同的适应场景,需要 ...

您好,多谢您,我想要把15khz~20khz的方波变成正弦波,我用了RC搭了一个简单的带通滤波器,但效果不好,没有达到标准的正弦波,您有合适的电路或者芯片推荐吗,或者方案也行,多谢啦

网友A:
3阶巴特沃斯Sallen-Key,截止频率25KHz:

网友:
mark, gzhuli du heng hao.xiexie

网友:
引用 网友A:
3阶巴特沃斯Sallen-Key,截止频率25KHz:

如果需要不同的滤波频率的话原件的参数按照什么公式计算呢?

网友(2015-02-09):
等待高手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