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串口发送中断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1-09-08):
想完成232的发送中断功能,不知道怎么设置?
是在static rt_size_t rt_serial_write (rt_device_t dev, rt_off_t pos, const void* buffer, rt_size_t size)函数里吗?

if (dev->flag & RT_DEVICE_FLAG_INT_TX)
        {
                /* interrupt mode Tx, does not support */
                RT_ASSERT(0);
        }
哪位大侠帮帮忙?例子太少了。

网友:
可以参考接收程序啊

网友:
串口发送都是在这个函数体里面。。不过要看在你是怎么配置那个uart结构体的。你配置成中断发送那就是中断发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