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008 以及兼容型号的 DC/DC,最小压降有多大呀?在规格书上没有看到这个参数。用于锂

楼主(2011-09-08):
RT8008 以及兼容型号的 DC/DC,最小压降有多大呀?在规格书上没有看到这个参数。用于锂电池的话,输出3.3V。当电池3.6V的时候,还能稳定输出3.3V吗?

网友:
100%,输出电流Xmos导通电阻

网友:
名曰0压差……
也就是说PWM占空比可以达到100%,开关管工作在直通模式,手册上说开关管内阻0.3欧,所以最大电流0.6A时压降就是0.18V,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0%,输出电流xmos导通电阻

谢谢 again

我在资料上也找到对应的Note了

ΔV = IOUT x RDS(ON)

网友:
锂离子还好,铁锂要供3.3V就杯具了,buck-boost之类的结构少不了,复杂呀~

网友:
忘了电感的直流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gzhuli,我用的是普通的锂离子电池,最低使用到3.6V,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2-08-01):
我现在在使用RT8008,但是发现其EN管教不起作用,无论高还是低电平,Vout都正常输出,芯片为原装,请问你碰到过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