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5位精度程控电源进行中

楼主(2011-09-08):
这次打算做双路5位的程控电源,大家有什么建议都可以提出来,两路输出电压0-60.000V,电流0-5.0000A,100点存储,固定2.5V/3.3V/5V/3A可选,掉电保存,AUTO输出(0-100点),远程控制,远地输出补偿,自动校准系统(制作上几位+FLUKE 8845A自动校准),为做这个电源去买了一个FLUKE 8845A万用表,PCB已做好已去打样,上主控板PCB的3D图看一下!

控制板 (原文件名:的.jpg)

控制板 (原文件名:飞.jpg)

显示板 (原文件名:1.jpg)

显示板 (原文件名:2.jpg)

网友:
挖!好高的精度哦

网友:
这个要顶,持续关注。

是开源的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大概介绍下方案么

楼主:
硬件CC/CV切换,硬件换挡(根据输出电压调整变压器绕组)两通道数据SPI通信,硬件远程补偿(比软件方案的动态响应好)高精度ADDAC

网友:
五位的精度?不是吓我吧。
五位的分辨率倒是有可能。4位半的万用表一般也才3位半的精度。

网友:
电流不好做,高压大电流的时候

网友:
LZ的电源可以用来校准四位半的万用表了。
300W的数控电源,价格可不低于两万啊。
仰拜中。。。。。。。。。

网友:
这个不是一般的难度,先留个记号!
预祝楼主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是一般的难度,先留个记号!
预祝楼主成功!

我也这么认为,电源的难度比做一块万用表难多了.HP安捷伦的一般也就做个三位半的电源而已.
最近越来越发现电源TMD难度很大

楼主:
难度肯定是很大,不过要不断地尝试才知道难点到底到哪里

网友:
楼主加油,有钱人,8845也要上万了,期待楼主的大作。

网友:
5位精度?还是5位分辨率?

网友:
小电流精度不是问题,5位还是比较容易达成的,电流大了就难保了。100mA是一道坎,不容易过。

网友:
牛人!等测试图上来

网友:
真的很强大

网友:
这个要跟顶,仰望牛人。

网友:
见过一个杭州远方的电源,,不记得是不是5位的了,,,两万多。。。。。。作为实验室标准灯的电源..................个人认为电源难就难在“稳”.......

网友:
这个强大!得好好围观!

网友:
远方的0-100V,0-10A,后面都有3为小数,稳定度0.02%,人家没有说精度,输出用了10个管子,变压器用了2个巨型R的,
楼主的电源可能性值得怀疑,都赶上5500A了,我见过做的最好的是chroma的,有0.02%的,那个水平不是个人能做到的

网友:
难度不小。

网友:
这个··强帖留名,希望早日完工啊

网友:
我希望个电压低一些的,电流大一些的,例如安捷仑E3633A,精度比它高的。
0-10V,20A或30A,这个电流范围经常要用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加油,有钱人,8845也要上万了,期待楼主的大作。

我看完第一个想法也是,真是有钱人啊,为做个电源买那么贵的表。
羡慕的我口流一地啊。
可以看的出PCB功底也十分了得啊,感觉是不是显示板还能在美化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公司都是chroma的,用起来不错

网友:
不要打击 应该鼓励  至少静待结果也好

网友:
关注关注,期待测试结果。。。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意见,PCB还没有回来,等PCB回来调试后,会将调试遇到的问题和结果上传上来给大家参考的。

网友:
chroma好像最开始是仿照加拿大XTRANX的吧,印象中好像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上个原理图给大家学习下也好啊。

网友:
开源吧,让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
5位不会是有效数字把

我以前刚自己动手做电源玩的时候就想做一个0-60V,0-5A的,后来才知道原来体积要如此的大,就没干出来.
建议楼主分段来做现实一点,其实对于电源,有3位精度确实够用了,别在高精度上浪费精力
比如先做0-60V/1A的或0-20V/3A的

不过你要是有钱那就另当别论了,贵族与暴发户之间的区别就是贵族有自己兴趣爱好上的追求.

网友:
早期科学发展贵族功不可没,一群不愁吃喝,资金充裕,爱钻研的人发现的大量物理、化学、数学定律

网友:
顶楼主.其实很多东西很多人都想做,只不过能一路坚持下来的太少了.

网友:
牛.我四位半的表可以借你这个校正下了.

网友:
双路做音响不错

网友:
标记一下。
严重关注中……
我还在研究春风电路。

网友(2011-10-10):
双通道,建议做成正负对称电源的,用处更广!!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双通道,建议做成正负对称电源的,用处更广!!

一般是做成两路隔离的,爱怎么接怎么接。

网友:
关注一下。虽然很难,还是希望楼主能成功。

网友:
这精度。。
相当地不得了!

网友:
进来关注一下,这个可真有难度

楼主:
正在调试中,电压最后一位跳动3个字,设定电流小于1mA(0.1-0.9mA)时,电压从0V到30V上升时间2秒,正在解决中,谢谢关注,调试完会上图给大家参考的,

网友:
静候佳音,可以请大家出几个测试指标,帮你完善

网友:
关注这个的进展,不知道是否开源

网友:
硬件是啥方案啊,没看到

网友:
这个电源的确强大

网友(2011-11-14):
静候佳音

网友:
这可不是一般的难度,楼主牛人啊。2个主控芯片?

网友:
我也想做个精度高点的,期待楼主公开资料
正在实验音频16位DAC(PT8211)+电子秤ADC(TM7709)的方案感觉5位分辨率问题不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怎么没有信了?

楼主:
5位的文波问题还没有解决,导致最后一个字跳动3个字,还解决,不过双路4位的可编程电源已做好,先上两个图片,稍后上传测试DATA
,该电源采用双MCU处理,双通道完全隔离,远端补偿电路在连接负载线内阻大的情况下可提高负载能力,提高第三通道2.5V/3.3V/5V可选-3A输出,面板贴膜还没有做回来,大家将就看一下。 四位电源与5位电源PCB相同,IC型号不同。

机箱后板图 (原文件名:机箱后板图.jpg)

内部结构图 (原文件名:内部结构图.jpg)

整机效果图 (原文件名:整体效果图.jpg)

主板图 (原文件名:主板图.JPG)

显示板图 (原文件名:显示板.JPG)

网友:
等看图片

网友:
等出测试结果

网友:
这个不错呀,不知什么价位

网友(2011-12-27):
电源越来越牛了 你才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支持 我最近也想搞搞 手上有几片16位的da和ad。呵呵!

网友:
电源的显示还是数码管最合适。

网友:
主要的难度还是信号量越来越小,噪声容限越来越低~
楼主专业

网友E(2014-05-29):
大哥,你是专业做电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哥,你是专业做电源的吗?

以前在一家仪器公司专门设计电源的,现在没有做了

网友:
动态响应情况怎样?

网友E(2014-07-01):
引用 楼主:
以前在一家仪器公司专门设计电源的,现在没有做了

现在是做的什么啊?在深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是做的什么啊?在深圳么?

做交通方面的。在深圳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交通方面的。在深圳

我做医疗设备的,现在也在深圳了

网友:
这个电源后来成功了吗?关注中!!!

网友(2014-08-24):
,,能完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交通方面的。在深圳

电源做出来吗?我也在深圳呀!支持支持!!!

网友:
看看成品呢,精度每增加一点难度很大

网友(2014-10-24):
楼主这个电源的成本多少,看着很不错!

网友:
是说下 纹波是多少么?     控制输出和实际输出误差多大?

网友(2019-07-19):
看上去,挺不错的。。

网友F(2020-06-20):
往事如烟,这一晃中年变老年了,至今市面上没几个有精度的电源。究其原因只能用懒才能形容。就是懒的,不是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往事如烟,这一晃中年变老年了,至今市面上没几个有精度的电源。究其原因只能用懒才能形容。就是懒的,不是 ...

不光是懒,主要是精力有限,还要养家糊口,没那么多时间搞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往事如烟,这一晃中年变老年了,至今市面上没几个有精度的电源。究其原因只能用懒才能形容。就是懒的,不是 ...

哈哈,高精度电源要做好太贵了,用的场合也不多。
当作常规的调试电源用,普通精度的电源就够了。现在市场上多的是,我买过一大堆HSPY的,还不错。
如果当标准源的,要高精度但不需要功率。
两者都要的场合都是岀得起钱的,用那几大厂的就行了,普通爱好者不用凑热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