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ARM1138 win7 64位 可用的FTDI驱动

楼主(2011-09-08):
以前我到处找过这个驱动,结果没找到。今天才从官网找到下载链接,但是官网提供的不能用于周立功的ARM1138板,得手动修改一下。

驱动的修改办法:

1.在ftdichip网站下载最新版驱动
网址: http://www.ftdichip.com/Drivers/VCP.htm
目前最新版: http://www.ftdichip.com/Drivers/CDM/Beta/CDM20817.zip

2.在C盘根目录新建一个名为 FTDIDriver 的文件夹,将下载的文件解压到里面

3.进入FTDIDriver目录,用记事本打开 ftdibus.inf 文件。

找到 [FtdiHw] 节,在

%USB\VID_0403&PID_6014.DeviceDesc%=FtdiBus.NT,USB\VID_0403&PID_6014

前加入

%USB\VID_0403&PID_BCD8&MI_00.DeviceDesc%=FtdiBus.NT,USB\VID_0403&PID_BCD8&MI_00
%USB\VID_0403&PID_BCD8&MI_01.DeviceDesc%=FtdiBus.NT,USB\VID_0403&PID_BCD8&MI_01
%USB\VID_0403&PID_BCD9&MI_00.DeviceDesc%=FtdiBus.NT,USB\VID_0403&PID_BCD9&MI_00
%USB\VID_0403&PID_BCD9&MI_01.DeviceDesc%=FtdiBus.NT,USB\VID_0403&PID_BCD9&MI_01

找到 [FtdiHw.NTamd64] 节,在

%USB\VID_0403&PID_6014.DeviceDesc%=FtdiBus.NTamd64,USB\VID_0403&PID_6014

前加入

%USB\VID_0403&PID_BCD8&MI_00.DeviceDesc%=FtdiBus.NTamd64,USB\VID_0403&PID_BCD8&MI_00
%USB\VID_0403&PID_BCD8&MI_01.DeviceDesc%=FtdiBus.NTamd64,USB\VID_0403&PID_BCD8&MI_01
%USB\VID_0403&PID_BCD9&MI_00.DeviceDesc%=FtdiBus.NTamd64,USB\VID_0403&PID_BCD9&MI_00
%USB\VID_0403&PID_BCD9&MI_01.DeviceDesc%=FtdiBus.NTamd64,USB\VID_0403&PID_BCD9&MI_01

找到 [Strings] 节,在

USB\VID_0403&PID_6014.DeviceDesc="USB Serial Converter"

前加入

USB\VID_0403&PID_BCD8&MI_00.DeviceDesc="Stellaris Development Board A"
USB\VID_0403&PID_BCD8&MI_01.DeviceDesc="Stellaris Development Board B"
USB\VID_0403&PID_BCD9&MI_00.DeviceDesc="Stellaris Evaluation Board A"
USB\VID_0403&PID_BCD9&MI_01.DeviceDesc="Stellaris Evaluation Board B"

保存并关闭。

用记事本打开 ftdiport.inf 文件。

找到 [FtdiHw] 节,在最后加入

%VID_0403&PID_BCD8.DeviceDesc%=FtdiPort.NT,FTDIBUS\COMPORT&VID_0403&PID_BCD8
%VID_0403&PID_BCD9.DeviceDesc%=FtdiPort.NT,FTDIBUS\COMPORT&VID_0403&PID_BCD9

找到 [FtdiHw.NTamd64] 节,在最后加入

%VID_0403&PID_BCD8.DeviceDesc%=FtdiPort.NTamd64,FTDIBUS\COMPORT&VID_0403&PID_BCD8
%VID_0403&PID_BCD9.DeviceDesc%=FtdiPort.NTamd64,FTDIBUS\COMPORT&VID_0403&PID_BCD9

找到 [Strings] 节,在

SvcDesc="USB Serial Port Driver"

前加入

VID_0403&PID_BCD8.DeviceDesc="Stellaris Virtual COM Port"
VID_0403&PID_BCD9.DeviceDesc="Stellaris Virtual COM Port"

驱动的使用相信不用我教了吧。

最后附上我修改后的驱动。

网友A(2012-01-06):
我装了几次都不行,真有高手修改过来了。哈哈

网友(2014-08-02):
引用 网友A:
我装了几次都不行,真有高手修改过来了。哈哈

我也装了好几次都 没成功,能教我一下吗

网友:
楼主我按你说的把你改好的驱动文件夹放在了C盘根目录下,但是插上FT2232d芯片后怎么还是这个图标,没有找到端口,然后还需要进行哪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