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问题求解

楼主(2011-09-08):
求助:unsigned short tmp;
      tmp = 4;
      if (tmp & 0x0004 != 0)
      {
      执行语句;
       }
这里为什么执行语句没有执行,而改写为
      unsigned short tmp;
      tmp = 4;
      if (tmp == 0x0004)
      {
      执行语句;
       }
却可以执行?

网友:
!=的优先级高于&

if (tmp & 0x0004 != 0)

tmp&1
tmp=0x04

结果就是
if(1)

网友:
不妨把C学完整?

楼主:
感谢一楼,枉我学了这几年C语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结果就是if(0)

网友:
括号还是要勤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