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PCB没有飞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9-08):
我用DXP导入PCB的时候好多线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呢??

网友:
应该是你原理图没有画好吧

网友:
可能兼容问题,建议不要用DXP,用PADS或者ALLEGRO吧

网友:
有可能元件命名重复了,或者是你的封装出了问题

网友:
如果你的层没有影藏设置的话,就是元件名重复了,或者器件封装没有在自己的库里,

网友:
有时候软件会出一点小问题。你的问题应该是封装出了问题。

网友:
LZ 有的什么线连接的,原理图编辑要是用具有电气节点的线进行连接,否则导入PCB不会有飞线,因为他们电气上是没有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