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求真相,作为一代大师,我居然out了

楼主(2011-09-08):
http://v.ku6.com/show/RII5yC4Rn6nthg2c.html

网友:
声音也是波动,感觉应该是打火的时候引起空气波动,传到人耳里

网友:
砖家都干吗去了.

网友:
我感觉没有什么神秘的

附近应该有大功率电台
听高中物理老师说,电台附近,用一根电线能点亮一个灯泡。

网友:
应该是有大功率电台,不过也奇怪,为啥只有这个塔吊有这个现象?

网友:
来一睹大师尊荣的,居然连个头像都没有
这个功率居然没有对周围的电网有影响吗

网友:
接地没做好

网友:
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没有喇叭也可以听声音。

网友:
这个的确很奇怪。声音还挺好的,失真不大1

网友:
看看高频线路这本书

网友:
电弧/电火花喇叭,有老外玩过的.

知道喇叭了,别的就好解释了

网友:
记号,听牛人解释

网友:
大功率电台+环路天线+电弧/电火花喇叭

网友:
http://www.shoudian.com/archiver/tid-207540.html
在网上找到这个解释!
2010年9月2日,喀什地区无线电管理处接到喀什新隆建筑集团公司书面材料——《关于申请对建筑工地塔吊无线电检测的报告》,反映当地面建筑工人往塔吊吊钩上挂东西的时候,手掌接触吊钩表面的瞬间产生电_击现象,引起人体的缩手、后退、跳起、恐慌等本能反应,对现场作业工人造成跌倒、坠落、碰伤、强烈刺激等人身伤害,给建筑工人人身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喀什地区无管处接到申请报告后,开展了一系列现场测试、分析判断及后期处理工作。

一、现场调查情况

接到报告后,喀什无管处高度重视,立即派出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实地了解情况。当吊钩接触到与地面连接的金属体时会发出电火花,工人通过使用一铁制物件接触吊钩表面时,持续发出电火花。

现场使用测电笔触及吊钩时气泡很亮,用万用表交流电压各档测吊钩对地电压时,均达到最大值而无法测量。

建筑工人叙述,在被击瞬间,皮肤有较强的麻痹感,手指有明显的被灼出的白斑,心理上产生较强的莫名恐惧感。

喀什无管处工作人员使用频谱扫描分析仪对1MHz—3000MHz频段进行了扫描,在低频段显示的信号强度明显高于高频段强度,且频谱分布漂移且散乱,无法对捕捉频谱信号进行测量分析。

建筑公司领导和工人对塔机的电气系统进行了检查,包括线路、电动机对地绝缘电阻,塔身、电机外壳、电气箱接地电阻以及漏电断路器好坏等,结果都很正常,没有可疑之处,配电箱中的漏电断路器也没有出现过跳闸现象。三级电闸全部断掉,塔吊仍然带电!!

更为特殊的一个情况是,当吊钩接触到与地面连接的金属体发出电火花的同时,从持续的电火花中传出了连续清晰的广播电台声音。奇怪了,塔吊自身不但带有高频电流,会放电打人,而且还能开口说话!!!

二、原因分析

经过监测判断,喀什无管处工作人员初步认定,这是一种高频电磁感应现象,而且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电磁感应现象。调查发现,离此建筑工地直线距离不足1公里的地方,设有自治区驻喀某实验台,其设置使用了好几台功率千瓦级的发射机,喀什无管处工作人员由此可以断定塔吊边放电、边说话现象,是由于大功率广播电台信号与塔吊自身高频感应产生的。

大地、塔机的塔身、前臂、落下的起升钢丝绳及吊钩,组成一个近似闭合的大截面导体框,当框内有交变的电磁场时,就会在吊钩与地面间产生感应电压,当交变电磁场强度越大,吊钩与地面间的感应电压也越大。

无线电波就是交变电磁场,当附近有大功率电台时,这种感应电压就会达到一定值,发射功率越大,距离越近,导体框有效截面越大感应电压越高,当塔身越高、小车越往外、截面与发射源径向越垂直时,感应电压就越高。就如射箭运动中箭的运动方向与靶面完全垂直时,射中靶心的几率就越高。

此时,人体接触到吊钩和地面就有电流通过人体,使人产生触电感。感应电压越高,人体本身以及与地面的接触电阻值越小(例如下雨、地面或空气潮湿、人体出汗等原因都会使阻值下降),通过的电流就越大,人的触电感就越强。这种电流通常不会直接造成人员电_击伤亡,但因人体的本能反应——如缩手、后退、跳起、恐慌等,有可能引起跌倒、坠落、碰伤、强烈刺激等人身伤害,故仍然需要加以防范。

三、关于建筑公司安全生产方面的建议措施

一是建议用屏蔽、对地短路、重复接地的方法解决高频感应问题,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二是建议用软导线挂在吊钩上,地面工作人员触到吊钩前先将吊钩良好接地,这种方式可以大大减轻吊钩带电现象。三是从安全生产角度考虑,建议司索人员一定要穿橡胶绝缘鞋戴橡胶绝缘手套,使人体与地面、吊钩同时绝缘;或者向厂家购买一套吊钩挂架上的专用尼龙滑轮,一般厂家会有该备件,换掉原铸铁滑轮对吊钩与起升钢丝绳进行隔离;同时要向相关人员解释原因消除恐惧心理,并要求作业时小心注意不要触及起升钢丝绳。

建议喀什新隆建筑集团公司在经过上述处置后,才允许塔机恢复生产作业。

四、广播电台也“很受伤”

自治区驻喀某实验台由于已处于市区中心,市区高楼林立也严重阻碍或减弱了信号传播的强度,严重影响了实际发射覆盖效果。据该广播电台领导反映,近几年以来,已多次出现过莫名其妙的短路跳闸现象,后经调查发现,正是由于塔吊在起吊旋转的某个时间段,塔吊完全吸收了电台的功率,造成发射效果全无。所以,实验电台也真的很受伤!!!

五、关于城市规划方面的建议:电台和建筑施工企业都很受伤,这就需要城市规划部门在高层建筑建设方面要统筹考虑,在电台附近少建或不建高层建筑。

总之,高高的塔吊会带电、会放电、会“开口说话”,是一个与无线电发射和城市规划相关的科学问题,我们应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无线电是当今社会信息化无处不在的唯一手段,不论是具体使用无线电的单位,还是无线电综合管理部门,都应该面对喀什经济开发区建设的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各方面才能得到hx、顺畅、良好的发展。(以上材料仅供参考。)

网友:
据该广播电台领导反映,近几年以来,已多次出现过莫名其妙的短路跳闸现象,后经调查发现,正是由于塔吊在起吊旋转的某个时间段,塔吊完全吸收了电台的功率,造成发射效果全无

全文都不错,就这里?!
无线电接收装置可以把发射装置的信号全部吸收,还有这说法?还是说实在是里的太近了,搞成了类似于无线供电那样的情况,压根就不是传无线信号而是能量了,这可太猛了。

网友:
塔吊附近有电台,很麻烦的一件事,感应电产生电弧。
一是工人在地面挂钩时被电_击,
二是对设备造成损害,两塔吊接触时产生电焊一般的电弧,估计会把钢丝绳熔断,当然正常工作时不允许塔吊相碰。

各地也都有应对办法,就我所见到的,
有在吊钩下接一截绳子的,绳子是绝缘的,就不会电人。
还有在吊钩上套一个大磁环的,阻碍高频电流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