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 就在刚刚。。。我的GPS模块悲剧鸟。。。从一米高空坠落到地面

楼主(2011-09-08):
如题见图。。。。

显示摔了一下。。。看见灯还在亮, 窃喜, 然后放到窗户边, 串口等了半天没见数据回来。。。收回来看了看, 灯已经不亮了。。。重新拔插线缆, 一个东东掉落下来。。。。。我知道悲剧了

貌似是颗晶振吧, 但是表明没看到有焊盘啊, 应该是屏蔽罩里面的吧。。

                                  =======
>>>>>>>>>>>>>>>>>>>>>>>> 能修好吗 <<<<<<<<<<<<<<<<<<<<<<<<<<<<
                                  =======

===========================================

updated
重新吹回了晶振, 通讯正常, 收星明天再试

网友:
杯具了,叫你只买一个,以后至少买两个。

楼主:
当初买的是两个, 那个和cotex-m3做成一个gps tracker被朋友劫走了。。。。我这个。。。

网友:
哈哈 焊回去试试

楼主:
需要拆屏蔽罩吧。。。

而且是标贴没露腿的

楼主:
噫!!!!

拆开了天线, 打开了屏蔽罩, 把晶振吹上去, 灯又闪了!! 串口通讯也OK

不过在阳台等了一分多种没收到信号。。。不知道是不是打雷闪电的缘故。。。明天户外再试试看了

图片更新到了首帖

网友:
话说我的刚买回来就掉地上,还好没事。Good luck!

网友:
不要用usb供电,用USB供电收不到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就是USB供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的就是usb供电的

一猜你就是用USB供电的,换个单独的电源供电呗,

楼主:
悲剧了。。。。今天骑车上班一路上都木有收到信号。。。。

用USB收不到信号? 谁说的? 我原来的那个模块就可以的啊

网友(2011-11-11):
回复 网友C:
悲剧了。。。。今天骑车上班一路上都木有收到信号。。。。
用usb收不到信号? 谁说的? 我原来的那个模块就可以的啊

就这样,一个470挂掉了。建议你用ublox吧。瑞士人的做事风格你了解的。可以 24*365天 连续工作16年的。

网友:
ublox我感觉好像比470好一点吧 470我也买了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