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经验的高手Altera CycloneII 的配置为什么要两种芯片?

楼主(2011-09-08):
看了一个Altera CycloneII 的例子

用的FPGA是CycloneII EP2C70,配置电路用到了两种芯片:一片EPCS16N和2片SRAM(IS61LV25616)

看了很多资料
采用AS配置方式时用的是配置芯片(EPCS一类的)

请问SRAM(IS61LV25616)是什么作用?

另外看到很多开发例子是用单片机或CPLD来配置FPGA的?请问这种方式又有什么好处?

网友:
回复 楼主:
SRAM应该是用来接收数据的,2片是使用乒乓方式,为了实现读写同步的并行操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SRAM应该不是用于配置FPGA的!!!

网友:
SRAM掉电数据就没有啦,不是用来配置FPGA的,做缓存的;EPCS是用来储存程序的,其实就是一块FLASH! 用单片机可以实现FPGA的动态配置!

网友:
2楼、5楼囧囧地正解

网友:
SRAM绝对是用来泡NIOS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NIOS 支持SRAM不?之前用nios2的时候记得只支持SDRAM, 求教~

网友:
NIOS跑在SRAM上面岗岗地。对于NIOS来讲都是内存映射到地址而已。

网友:
SRAM扩充存储器,想想也只有Nios才用大内存了

网友(2011-10-14):
SRAM与FPGA的配置是没有关系的,之前,我利用了两块SRAM来缓存图像数据,并将其发送到VGA上显示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