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讨论下,如何防止125KHZ ID卡被复制,或者在读卡器上怎么处理?

楼主(2011-09-09):
来讨论下,如何防止125KHZ ID卡被复制,或者在读卡器上怎么处理?

网友(2013-10-13):
老贴,我也有此问题,求解!

网友:
和中心通信,上数据库,

网友:
好像单纯id卡没太多好办法

网友:
只读的卡太容易复制了,没法防范。具有读写模式的卡,只要空中截获也很容易搞定。要想安全换高频卡吧。

网友:
考虑用模拟卡!

网友A:
ID卡是容易被复制的,这个没办法防止,呵呵 我做了个单片机来模拟ID卡,用来调试读卡器,方便多了,不用一堆卡拿在手上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卡是容易被复制的,这个没办法防止,呵呵 我做了个单片机来模拟ID卡,用来调试读卡器,方便多了,不用一堆卡拿 ...

模拟ID卡以前也想做,lyp103 发点资料来看看?

ID是没办法防复制的,M1卡都没办法,现在都有白卡可写,PULS的卡现在还没有被破解,这个是未来替代M1卡的不错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