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拉普拉斯变换和傅里叶变换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2011-09-09):
拉普拉斯变换从公式上看就比傅里叶变换多乘了一个衰减函数,因为本身傅里叶变换要求的函数是要绝对可积,那拉普拉斯变换多成一个衰减函数是否就可以让函数绝对科技,因为乘的是指数函数(衰减)。。。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请各位大神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只是形式上不同,LZ看书。 它将分析方法转成代数问题,简化了分析方法而已。
如果说的不对 莫见笑

网友:
傅立叶变换是拉普拉斯的特殊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具体还是看书吧,直接翻到后面拉普拉斯那一章,引子应该就是讲拉普拉斯变换和傅立叶变换的区别。直接去看复平面拉普拉斯和傅立叶变换的零极点分布情况。

网友:
Fourier变换是特殊的Laplace变换

首先,积分变换是函数之间的映射关系。

Fourier变换是 R -> C空间函数映射到 R -> C 空间函数的变换。
Laplace变换是 R -> C空间函数映射到 C -> C 空间函数的变换。

原因就在于Laplace变换后,变换函数的原像是复空间的(一般称为s空间),
而Fourier变换后的函数原像是实空间的
(Omega频域空间,实际上是纯虚空间,因为用的时候都是 jw,而且投影在s空间都是一条虚轴)

网友:
回复 楼主:

傅里叶变换是在虚坐标轴的拉普拉斯变换,拉普拉斯是傅里叶的推广,有些问题用傅里叶变换解决不了,而用拉普拉斯可以

网友(2017-08-23):
挖一下, 看完各位大佬的解释以后还是不了解. s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