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烧了 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楼主(2011-09-09):
在做机器人游中国比赛时  dsp2812烧了两次,我觉得只有这个原因造成的,我接了两个碰撞开关,都是下拉,当碰到景点时,两个开关都会闭合,可能闭合的前后顺序不一样,也就是说把同一个引脚可能拉了两次低电平,接法如下图,这种情况会不会烧DSP芯片啊。

网友:
和这个没啥关系

网友:
玩51的人都知道不会了。 一般输入口除非灌高压,要不不会烧的。  输出口如果芯片好的话也只是烧那个对应的口。 你电机是和你的DSP共地的吧?  这样最好在DSP电源处加点电感和TVS,  我原来做智能车时也莫名其妙烧了一次,我估计是电机的原因。

另外,这个接法也有点不太妥。  电阻应该上拉到电源正极的, 你这样串在IO口和开关之间其实没有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电机和DSP共地,驱动和DSP之间我们都加了光耦,我们莫名其妙的烧了两次,都是按上面的方式加了碰撞开关之后出现的,由于DSP内部有上拉电阻,我们就为了读到低电平,采用的上面方法。

网友:
能不共地最好不共地, 貌似共地以后光耦基本没什么用了。 如果一定要共地的话, 就从电源分两条线出来,一路给电机,另一路先加LC滤波器了再进稳压,  稳压过后在DSP电源附近加点TVS吧。  虽然这样有点过分属于宁可错杀一千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牛  兄弟  谢谢你   以后有事多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