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雕刻机都是怎么找零位的?

楼主(2011-09-09):
在伺服控制这个行业才刚刚入门。
有个问题困扰了很久,就是一般伺服驱动器在应用的时候,开机的时候,零位是怎么找的呢?

我知道雕刻机系列的一般都用步进电机,好像是自己定义一个零位,机器会在此基础上做增量式的定位,自己并不知道绝对位置。

但是数控机床呢?我知道做大闭环的时候,会用到光栅尺,但是光栅尺也是增量式的啊,有人会说断电会自动储存当前位置,但是如果断电后,电机被外力转动过,定位丢掉了,怎么处理呢?

我听说过有的驱动器有开机自动寻零的功能,有的还提供这个接口,但是这个接口跟左右的限位开关的接口还是不同的吧?而且为何见过很多驱动器上也没有什么开机寻零的接口呢?是不是连接到总机的控制器上面去了?

网友:
原理中的关键点
1)伺服电机或者有的步进电机都有Z相脉冲,每圈发一个脉冲.有的叫原点脉冲,索引脉冲etc
2)要找原点时,减速,硬件捕捉此脉冲,有了参考点,其它都好办了

网友:
断电会储存位置的.绝大部分是需要电池供电的.

网友:
随便找台机床看看就知道了,回零方式有N种

网友:
增量的话一般靠Z脉冲来找零位。
也就是通过电机转一圈一个Z脉冲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1)伺服电机或者有的步进电机都有Z相脉冲,每圈发一个脉冲.有的叫原点脉冲,索引脉冲etc

这个说法我听说过很多次了, 但是还是不理解,因为明显的,电机每圈里面都会有一个这个脉冲,但是在整个行程中,电机会转过N圈,会出现N个这个索引脉冲,那么如何分辨哪个脉冲才是真正的0位呢?

如果说是布制的光栅尺,在最端部有一个特殊的信号可以触发,那我倒是好理解,因为位置是唯一的。
如果是用其他的光电开关,机械行程开关,霍尔接近开关作为一个0位信号感知,那我也可以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1)伺服电机或者有的步进电机都有z相脉冲,每圈发一个脉冲.有的叫原点脉冲,索引脉冲etc
这个说法我听说过很多次了, 但是还是不理解,因为明显的,电机每圈里面都会有一个这个脉冲,但是在整个行程中,电机会转过n圈,会出现n个这个索引脉冲,那么如何分辨哪个脉冲才是真正的0位呢?
如果说是布制的光栅尺,在最端部有一个特殊的信号可以触发,那我倒是好理解,因为位置是唯一的。
如果是用其他的光电开关,机械行程开关,霍尔接近开关作为一个0位信号感知,那我也可以理解。
只有需要回零点的时候(开机)才回零点.以后就不用回零点了.回零点前一般有一个传感器叫近零点传感器或者叫回原点传感器.当这个传感器有一个信号后再找Z相脉冲.

网友:
是靠挡块和Z脉冲配合来找零点的,有几种找零的方式,假设是+-+的回零方式

+回零时以一个固定速度V去触发挡块,碰到挡块后产生信号后让电机减速,减速到0速再以一个速度V1反转,-反转直到离开挡块后制动为0速,

又再次以一个可以设定的速度V2 +方向去检测Z脉冲,当再次碰到挡块后,又遇到Z脉冲,则认为是零点。

网友:
由于Z脉冲走一圈是唯一的,在遇到挡块后的第一个Z脉冲也就是唯一的,这样找零一般会比较准。

就唯一担心第一个Z脉冲和挡块刚好重合,那么电机有时候会多走一圈导致回零不准。

楼主:
多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明白了,位置也是唯一的了。

网友:
光栅尺现在都是增量的了,可以读出绝对位置的

楼主:
增量式的在断电后再次上电,不能读出绝对位置啊。
只有绝对式的才有,但是明显没有绝对式光栅尺嘛。。。。

网友:
现有的绝大多机器开机回0和电机编码器光栅尺无关,一般都有一个和限位开关一样的东西装在轴的一头,机械回零时轴往它走,触发后反向移动一个设定距离后为机器的绝对座标,加工时的座标都是以这个机械零点来设置的。

网友:
还有回零时也不是驱动器自己完成的,是控制器。

网友:
你好,
按照你的思路,是不是数控的机床或者CNC你也能自己做一个,只要能买到零件的情况下是吗?如果你要去国外买,我或许能帮助你。

网友:
ddgg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