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lattice ECP3-17的请关注一下

楼主(2011-09-09):
有用过lattice ECP3-17的请关注一下,pcie的接口实际速度有测试过吗?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
Lattice 的pcie怎么样?是软核还是硬核,要收费么???

楼主:
pcie的硬核,应该是免费提拱的吧,xilinx的就是免费的,不过收不收费不重要,对我来说是速度可以的话,就行了,好像用lattice的人很少,我也是没有用过,所以听一下大家的使用意见,谢谢

网友:
测试板用过,几乎可以达到线速。比ALTERA的略差;Lattice的PCIE是软核。ALTERA C4GX是硬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板用过,几乎可以达到线速。比altera的略差;lattice的pcie是软核。altera c4gx是硬核

谢谢,还有吗?

网友:
还有什么?altera的是硬核,只占用几个LE,Lattice的是软核,占用约10kLE,还需要一些RAM块。
也就是说ECP3_17的一半LE都要用了,你要算一下剩余的LE还够不够你的使用。

我手上没有测试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