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接触RTOS,问个关于延时的问题,在线等解答。

楼主(2011-09-09):
才接触RT-Thread,平台是LM3S8962,需要用它来驱动一个TFT,TFT给的源码是用IO口来模拟TFT的时序的。驱动源码是51单片机的,其中用到了延时,在51单片机中是用做for循环来实现毫秒/微秒级别的延时的,如果我想在RT_Thread里实现这种延时,应该如何做呢?

网友:
也用这种方法,US级的延时RTOS是做不到这个延时的。

网友A(2011-10-13):
可以使用下面任意一个函数:
rt_err_t rt_thread_sleep(rt_tick_t tick)
rt_err_t rt_thread_delay(rt_tick_t tick)

网友(2013-05-28):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下面任意一个函数:
rt_err_t rt_thread_sleep(rt_tick_t tick)
rt_err_t rt_thread_delay(rt_tick ...

这两个延时函数的最小延时是一个时间片吧。如果每秒系统时钟中断100次,那最小单位就是10ms,如何实现小于10ms的呢

网友:
每秒系统时钟中断1000次不久是1ms了

网友:
满足时序要求最好用软延时

网友(2013-07-13):
使用除系统定时器外的硬件定时器,初始化,查询定时器溢出标志,确定延时时间是否到.可以做到1uS到10mS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