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ARM7芯片NUC501中文手册

楼主(2011-09-09):
(无正文)

网友(2011-11-05):
您好:我现在也在使用NUC501这个片子,请教一个问题,触发外部中断后程序就不断的进入外部中断,我看技术手册要向寄存器IQRTGSIR0清零,但是我请不了啊,只能向里面写0xffff,写完0XFFFF后再读这个寄存器的值竟然是零,很奇怪,望高手指点一下,进入外部中断后如何设置

网友:
既然什么都没的联络方式。想给你讲讲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