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运放也能出问题,简单到我都服了!

楼主(2011-09-09):
如图,最基本的减法器,一端接地,另一端V1进行DC扫描-10V至+10V,输出却是这么个东西,怎么回事呢?

减法器电路原理图 (原文件名:原理图.gif)

V1从-10V至+10V变化时R4部分电压 (原文件名:输出波形.gif)

求解答,多谢啦~

楼主:
从-10V到+1V部分还正常,突然间就削平了...我电路有问题?

网友(2012-08-26):
引用 楼主:
从-10V到+1V部分还正常,突然间就削平了...我电路有问题?

你运放的直流电压能串电容?

网友:
最基本的...怎么回事呢?

usually that happens when you don't have a functioning brain.

网友:
C3 and C4 are very interesting!

网友(2012-12-12):
串个 C3 C4 什么意思 ?

网友:
你能把电源的滤波电容好好接吗

网友(2013-05-05):
应该并联的

网友:
C3 C4???

网友(2013-07-02):
电源的接法是亮点!

网友:
这么简单的电路都能画错,我对楼猪佩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
确实 C3 C4 是亮点

网友:
V5 V6 咋的了???

网友:
简单到我都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