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rc522,最低待机功耗(检测卡)可以做到多少?

楼主(2011-09-09):
rt

楼主:
我做的一秒两次探测卡片,用万用表测0~122ua 来回缓慢的跳 ; 指针式电流表看的最清楚。
有没有做的更优的兄台

网友(2011-10-25):
我见过的是稳定30ua的

网友:
一秒一次,典型值3uA

网友:
正准备搞。。。

网友A:
哟哟.我现在也可以做到2,3uA了.哈哈

网友(2012-05-03):
引用 网友A:
哟哟.我现在也可以做到2,3uA了.哈哈

大侠您好 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能否分享一下呢?

网友:
如果是外部触发,可以做到nA级别的,如果是RTC触发,2ua以内。

射频卡是可以利用mos管关闭的,但是启动也是要时间的,自己估算吧。

网友(2012-06-15):
请教rc522 的啊 大师 有没有qq    功耗问题

网友(2013-01-03):
引用 网友A:
哟哟.我现在也可以做到2,3uA了.哈哈

你好,能否指点一下,怎么做到那么低的功耗,新手求助,谢谢~

网友:
能这么低吗

网友B:
3ua,每秒检卡5次

网友(2013-06-07):
引用 楼主:
我做的一秒两次探测卡片,用万用表测0~122ua 来回缓慢的跳 ; 指针式电流表看的最清楚。
有没有做的更优 ...

给你个神器,跳的更小,峰值更小。
大电容。
另别忘了适当隔离。

网友:
我是原说2,3uA的,之前是测试方式有问题,实际是30u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3ua,每秒检卡5次

这个牛,至少比我牛5倍,我只能做到每秒检测1次3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