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PWM输出灯的10个亮度级别(提问)

楼主(2011-09-09):
/**********************************************
假定led的闪烁频率为100HZ,而亮度变化的范围为0~99共100等分。
则每一等分所占用的时间为 1/(100*100)=100us即在改变led的亮灭状态时,
应该是在100us整数倍时刻时。用单片机的定时器产生100us的中断,
同时每10ms调整一次led的占空比。这样在10ms*100=1S的时间内led可以从暗逐渐变亮,
在下一个1S内可以从亮逐渐变暗,然后不断循环。
**************************************************/
/***************************************************
采用方式2定时器T0
时钟频率12MHZ
机器周期=12*时钟周期=1us
这里定时器T0定时100us,所以计数值N=100us/1us=100
所以定时器T0初值X=256-100=156
每10ms调整一次led的占空比即定时器定时溢出中断100次产生10ms才调整一次led
然后将1s分成100分,即每一份为10ms从而通过占用多少个10ms来决定led的亮暗
即100个10ms中亮占用多少个10ms,暗占用多少个10ms

****************************************************/

#include <reg51.h>
#define led_on P0=0xff
#define led_off P0=0x00
#define pwm_max 99
#define pwm_min 0
unsigned char timenum;
signed char ledpwm,ledpwm_temp;
bit leddirction;

void main(void)    //每100us,定时器T0溢出中断一次
{
TMOD=0x02;                 //方式2,T0定时
TL0=156;         //因为时钟频率12MHZ,所以机器周期=1us,这里要定时100us,所以计数值N=100次,初值X=256-100=156,
TH0=156;
ET0=1;
EA=1;
TR0=1;
while(1);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if((++timenum)>=100)   //每10mS调整一下led的占空比
{
timenum=0;                                 //
if(leddirction==0) //如果是渐亮方向变化,则占空比递增
{
ledpwm++;
if(ledpwm>pwm_max)
{
ledpwm=pwm_max;
leddirction=1;
}
}

if(leddirction==1) //如果是渐暗方向变化,则占空比递减
{
ledpwm--;
if(ledpwm<pwm_min)
{
ledpwm=pwm_min;
leddirction=0;
}
}

ledpwm_temp=ledpwm;  //获取LED的占空比
}

if(ledpwm_temp>0)  //占空比大于0,则点亮led,否则熄灭led
{
led_on;
ledpwm_temp--;            问题在这:请问ledpwm_temp--;  是什么意思既然灯亮了,这个ledpwm_temp 为何要减去1
}
else
{
led_off;
}
}

网友:
做个呼吸灯把。。。。

网友:
if(ledpwm_temp>0)  //占空比大于0,则点亮led,否则熄灭led
{
led_on;
ledpwm_temp--;            问题在这:请问ledpwm_temp--;  是什么意思既然灯亮了,这个ledpwm_temp 为何要减去1
}
else
{
led_off;
}
}

这一段等同于:

if(timenum<ledpwm_temp)
{
led_on;
}
else
{
led_o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