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EMI/EMC的问题

楼主(2011-09-09):
问题是:
例如单片机外接一个8M的晶振,晶振旁输出的波形是不是还能探测到16,32,64.。。。的信号,
纵轴是db,横轴是f的话,可以看到N道竖线,不同的频率高度不同。
请问分析这些问题需要什么知识支持,傅里叶变换还是什么?之前没有接过类似的问题。
请知道的朋友指导下,谢谢!

网友:
有个关于周期矩形波的公式,和上升沿,占空比等参数相关的一个公式

网友:
如果你的电路没有接好的话,最多的可能是地不好,会有这些倍频的存在,想看到话 看你怎么看了,普通的示波器可能看不到
要转到FFT这一档才能看到,而且示波器一般也不明显,除非你仪器很好,否则还是去专门的EMC检测设备去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的电路没有接好的话,最多的可能是地不好,会有这些倍频的存在,想看到话 看你怎么看了,普通的示波器可能看不到
要转到fft这一档才能看到,而且示波器一般也不明显,除非你仪器很好,否则还是去专门的emc检测设备去看下

没有想测试出来,只是想知道这个理论方面的知识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个关于周期矩形波的公式,和上升沿,占空比等参数相关的一个公式

好的,我查查,谢谢

网友(2013-03-31):
你想看晶振的倍频幅度可以用频谱仪来看,我测试过,做EMC实验前可以自己大概的测试一下辐射会不会超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