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基准源,请教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9-09):
我想做一个以Max6350为核心的电压、电流基准,想实现至少能校准四位半的精度,不知道如下电路能否实现?这些都不太懂,希望能够得到一点指导。

我的打算是使用下面的电路,AD10布线,在本坛打样。电路使用Max6350输出5.000V的基准电压,6350调整输出的RP1和运放调整失调的RP2在实际电路中都不接。
R1-R8使用0.1% 25ppm的电阻,RP3使用Bourns原装的3296,使用高位表检测调整PR3使R1/R3=R2/(R4+R5+R6)。0.1μF电容采用贴片瓷片,其余全部采用钽电容。OP177使用PDF上的典型电流实现电流源1.002mA输出,OP37使用电压跟随器实现1.000V输出,最后所有输出用高位表标定。双电源使用78L15+79L15或电池。

不知道这个电路能否达到至少能校准四位半的精度?
电路的长期稳定性怎么样?
电压跟随器要不要再加一些电阻?
运放的管脚处需不需要加个去耦电容?
怎样修改电路才能使其效果更好?
OP37的输出端电容合适么?
有没有精度比OP177这个电路更不依赖于电阻的共地的电流源电路?比较简单稳定的电流源电路网上是有很多,但是都是浮地,我想减少接线柱的数量。
这个电路还有什么缺陷和不完善的地方?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

因为我不太懂,而且要的比较急,我在别的地方也发帖子了,不好意思了,在矿坛的地址是: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211903-1-1.html

网友:
电阻用25ppm的就浪费了6350了,25ppm电阻达不到4位半精度,这电阻还没4位半表里的电阻精度高 呢,表校准电阻还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阻用25ppm的就浪费了6350了,25ppm电阻达不到4位半精度,这电阻还没4位半表里的电阻精度高 呢,表校准电阻还差不多。

20大洋一个的塑料块伤不起啊,木有钱啊,预算很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淘宝有二手的,不到10元,玩基准是无底洞,小心别掉进去

网友:
基准烧钱呀

楼主:
为了减少麻烦,我决定更改电路了,电流源部分改成这种简单的形式了,不知道这样能不能长期精准、稳定的运行?

网友:
你这个电路肯定达不到校准4位半表精度的程度,你的电阻,Bourns原装的3296温飘都太大了,最多只能做一个温度变化不大短时间比较稳定的源而已,用高位表跟被校准表同时测这个源来比对

网友:
洗洗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