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II任务切换问题

楼主(2011-09-09):
我在用uCOSII嵌入式操作系统时出现了任务切换不正常,即执行OSStart();以后,程序不知跑到哪了,没有执行任务。以前都是正常的,后来加了许多自己的代码后出了问题。由于我的仿真器有问题,不能正常调试,只能下载,故向大家求救。

网友:
个人觉得现在比较流行用操作系统。对付很复杂的应用操作系统是方便。但是许多时候自己控制程序流程会比用操作系统可靠,而且实时性更好,除非对操作系统理解的很透,要不然经常会出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猜测:用到了处理器外设,而初始化或其他操作不当引起的。用排除法,先不要都加进去,一块一块加进去调试!

楼主:
最新发现,程序刚开始不能运行,但过一两分钟又可以正常运行了,复位之后又不行了,很不稳定。

楼主:
我用的是IAR编译器,会不会是堆栈分配不够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