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项目,关于酸度检测问题

楼主(2011-09-09):
想利用水果供电,在利用430 测量水果酸度... 只是现在纠结于这个酸度测定方法, 现在又2个方向... 一个就是用模电...搭个电路,通过 电流电阻计算出PH....  还有个就是 用现成的 酸度检测模块 或者传感器.... 请问谁有好的点子~~(这个想法也是一个大哥给我的,我感觉不错!就想做做试试~~)

网友:
如果你要检测酸度原理上是测量溶液电位,那硬件电路能够实现,使用运放按一定比例放大后AD,然后按照一个公式转换(详细的忘记了)可以帮你找找看,专用的PH计使用上也是很麻烦的,使用前还要用标准溶液校准,想做好还是有难度的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