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一台包装好存放在半年多的雕刻机光轴有锈迹 说明一下光轴的保养问题

楼主(2011-09-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沙发o∩_∩o放心了!

网友:
说国产的会生锈不合格,怎么日本的生锈了还合格?

网友:
阿莫老大,注意身体,老是没日没夜的,哪天如果我们一起到高原,第一个不行的准是你.

你那个城市比较湿热,不像北方比较干热,建议使用防锈油保护.
防锈油可以考虑使用:壳牌,安施之DW 1255,用过效果很好.如果可能的话与美孚锭子油(静压主轴用油)1:1配效果更好.WD40的功效是除锈和滋润,不如专用防锈油好,而且太贵.

网友:
是呀,身体重要呀!那么晚了还在工作!

网友:
这种锈斑用油纱布一擦就掉,不属于锈蚀。
机器在磨合期这种情况更多见,摩擦产生很多算是分子级的金属微粒,混杂在润滑油里,水汽高点,很快就可以看到油略变色。
有时候,在长期放置时,油慢慢干掉(看起来越清澈的油,越容易挥发,比如那种几乎是白色的缝纫机油),就会留下这种锈斑。如果打算长期闲置,把原先的润滑油擦拭干净,用黄油保养比较好。

网友:
不过形成这种样式的锈斑还有种可能。
那就是,阿莫用的是镀铬光轴。
镀铬光轴基本都是先粗制好后(精度也很高了,但未精磨),然后镀铬,精磨到标准粗细,此时光轴才是真正的浑圆(不得不惊叹现在的加工设备,真是丝毫不差,随便买根光轴,至少用千分尺量,刻度都是对得准准的)。
但是,粗制时的光轴表面并不是真的平整,所以在精磨的时候某些地方的铬层会被磨掉,失去了保护作用,由于电化学的作用在水汽多的时候,这种光轴更容易锈蚀(从图片上看,已经没有明显的油脂了)。
镀铬的意义我认为在于耐磨损,两次精磨好象也没有这样生产的,总之防锈在于保养,下班保养甚至停机立保养一般都是这么做的。
想看着干净就多勤快一点,懒汉就选用看起来黏糊糊、黑乎乎的油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阿莫老大,注意身体,老是没日没夜的,哪天如果我们一起到高原,第一个不行的准是你.
你那个城市比较湿热,不像北方比较干热,建议使用防锈油保护.
防锈油可以考虑使用:壳牌,安施之dw 1255,用过效果很好.如果可能的话与美孚锭子油(静压主轴用油)1:1配效果更好.wd40的功效是除锈和滋润,不如专用防锈油好,而且太贵.
我们目前是使用汽车用的机油。品牌:美孚。

就是那些全合成机油?
5w-30?

网友:
回复的挺快,态度是好的,分析的也到位,再接再厉。在管理上还要下功夫

网友:
要是不用机油,就用wd40,没问题吧?抹油多麻烦,wd40喷一下就没事了。。。

网友:
WD-40真假似乎有些麻烦

用机油多方便

我家车用的是大名鼎鼎的大众2.0T发动机

烧机油

所以家里肯定有备用机油

网友:
外行问一下,怎么不用润滑脂?

网友:
常用的润滑脂含有水分、烧碱之类,依使用温度、添加剂等分成多种牌号。有种“工业凡士林”(俗称)不含水分和其它化学杂质,可以防锈润滑,(缺点是无温度-粘度指标)。专用的防锈脂粘度极大,清除很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常用的润滑脂含有水分、烧碱之类,依使用温度、添加剂等分成多种牌号。有种“工业凡士林”(俗称)不含水分和其它化学杂质,可以防锈润滑,(缺点是无温度-粘度指标)。专用的防锈脂粘度极大,清除很麻烦。

医用凡士林用来润滑非常好用,完全无杂质,缺点就是......很贵。 :)
我家的门锁铰链铝合金导轨什么的都用凡士林来润滑,WD-40是用来做预清洁用的,清除脏东西和溶解旧油脂,抹干净后再上凡士林,这么处理一次几年都不用再维护。

网友:
凡士林主要用途是密封(真空密封等),比如玻璃仪器磨砂口处涂抹!  仪器润滑不合适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觉得我们的雕刻机使用医用凡士林来润滑适合吗?

我还没用过雕刻机呢,这个问题无法回答,哈哈。
理论上凡士林是属于油脂类,比油更难挥发,但流动性也更差(用在光轴可能会增加滑动阻尼),具体适用于什么场合需要仔细测试过才能知道。不过凡士林会溶解橡胶,所以有橡胶垫圈的地方要避免使用。
补充一点:或许还要考虑低温的情况。

回复 网友D:
凡士林主要用途是密封(真空密封等),比如玻璃仪器磨砂口处涂抹!  仪器润滑不合适吧!!!

人家XP都用凡士林润滑的呢……

网友:
昨天,给机器搞了下清洁,顺便保养一下光轴。
盘起的光轴真不是盖的。从09年拿机用到现在,依然还是光亮如新。
我大概是3个月保养一次,上一次油,期间就仅仅是清理屑尘而已。

不过,大家要注意一下,光轴两头的屑尘,如果积累过多,会影响限位器的工作。特别是Y轴的限位器,更容易给屑尘阻硍了。
X轴的限位器的线很容易被不小心搞断,我的机机的X轴,两头的限位器都断线了,囧。要重焊一下。

给阿莫一个小建议,焊接限位器的时候,把限位器的三个脚给弯一下,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