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在玩新唐M0的芯片吗?推荐一个ISP及串口调试软件给各位,HOTISP2.56,绝对的给力!!!更

楼主(2011-09-10):
HOTISP2.55是绿色版本,只有一个文件就能运行,可以随意复制运行。但是仅仅这一个文件是不够的,首先要指定新唐的配置文件,否则识别不了芯片,一般装了新唐的ISP,则地址为C:\Program Files\Nuvoton Tools\ISPTool\config.ini,我的装在C盘里面了,只要给出绝对路径就可以了。目前新的ISP V1.41里面的配置文件支持多达452种新唐的芯片了!(图片1)

给力啊!没有这个文件的,可以在下面的附件里下载配置文件。指定个目录就可以了。
用ICP写入ISP的引导代码,ISP_Code_NUC100_v2.3.bin,是最新的,可以同时支持串口和USB口ISP,(图片2)

插上助学板USB口及串口线。开始HOTISP,设定好串口,我的台试机是COM1,波特率为:115200点连接,助学板自动复位进入串口ISP模式。此时可以指定要烧写的APROM和DATA文件的地址,以及编程操作,配置时钟等参数,注意不要选择APROM启动,否则烧写过后就不能连上ISP了。图3

可以再试试USBISP,选USBISP,写入速度明显比串口要快,烧写同一文件件USB要比串口快近13秒!~。

再看左下方的Keil选项,里面有最近工程,最近文件,助学套件等选项,主要说明一下助学套件,点击左边图片上的实物图部分,右边的虚拟控制台会显示你点击的名称及说明,非常给力!更给力的是你点图片上面的按键,相当于按压了板子上面的真实按键!助学板都玩到这种境界了,除了菜农估计天下没第二个人了。目前只有RST 和 K1按键起作用,因是是直接由硬件控制的,看助学板原理图串口部分:这是实现自动串口ISP及USBISP控制的关键部分。

其它部分如:蜂鸣器,4个LED,18B20等,要通过运行APROM里面的代码加上通讯协议才能达到控制目的,还在进一步完善中。。。。。。,以大叔一人之力,真是太辛苦了,没办法,软件升级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关键是:思路及精华都在他一个人脑子里哈......

通过软件操作之前,会提示打开助学板电源。点左边直流电源输入插座,或双击下方的圆点,见图片7

电源被打开后,圆点外会有红色方形,

此时可以点RST  K1或者图片上的按键就能操作学习板。和按板子上的这两个按键效果是一样的。按板子上面的复位键后,运行APROM里的代码,见图片8,画面切换到串口调试,直接显示板子上串口输出的数据,串口调试也嵌入到HOTISP里使用太方便了。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HOTISP下载过后并不立即运行APROM里的代码,而是要断开连接再点复位,操作更安全......

相关附件:
最近更新的版本HotISPV2.56: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75688UCJ6L8.rar(文件大小:410K) (原文件名:HotISPV2.56.rar)

网友:
东西不错 值得推广
如果可以 我明年开课就讲这个了

网友:
之前弄了块M0的板子,准备学习USB的,下载了鼠标DEMO firmware死活没反应,能识别到USB,鼠标就是不动,郁闷!

楼主:
鼠标DEMO firmware我还没玩过,有空我也玩一下,呵呵。

网友:
看来烈火,是哪都留着足迹啊!!!
强烈支持烈火和大叔

网友:
貌似不错哈~记号

网友:
记下 刚作了个M0的东东 还在等板子。mark

网友:
MARK  菜农的板子, 教程做的勉强还可以。

网友:
这个很强,需要的时候来下.谢谢楼主.

楼主:
看来这里玩M0的片子网友不多啊。祝各位:中秋快乐!

网友:
我下载总是出错呢

楼主:
你贴图出来吧。用的什么芯片,步骤可对?

网友:
我的也有错

楼主:
【16楼】 dahai168 大海
---------------------------
你用的什么芯片?要先用官方的ICP软件在目标芯片上写入ISP固件,如果是NUC系列的直接烧写楼主位的ISP_Code_NUC100_v2.3.rar固件。M051的烧写本楼的ISP固件。并要用ICP设置成LDROM启动。按住板子上面的复位,再点击连接。此时放开复位按键。应能进入串口ISP模式。

如果要用USBISP功能,只能是NUC系列带USB功能的目标芯片。将目标板上面PB15接地。按住复位,再松开点连接,就能进入USBISP模式。

USBISP要比串口ISP写入速度快的多。

现在HOTISP已经升级到2.59了,呵呵。

网友:
顶菜农,老顽童一个.

楼主(2011-10-14):
软件不停升级:现在最高版本为2.62

51祸害进城!HotISP V2.62嵌入51超级反汇编
开始支持Keil汇编头文件
简要说明:
51超级反汇编disasm51是菜农20多年前的研究成果,一直不愿意将其放出来“祸害人间”。
多年来解密者一直想用重金收购此软件菜农都拒绝了!!!
现在放出来共享就是让大家明白为何要远离51,珍惜脑浆了~~~

51超级反汇编disasm51有三种运行方式:
1.在HotISP内直接运行。
2.在DOS窗口下运行(在开始运行中执行cmd)
3.开始运行中执行disasm51.exe mcs51.bin [mcs51.a51]

反汇编“天下无贼论”实例艳照:

反汇编正规实例艳照:

HOTISP V2.62:

网友:
菜农是个牛人

网友:
火哥给力啊 详细啊
支持 好东西

网友(2011-11-21):
nuc120不用nulink,是否可以串口或usb下载程序开发?

网友:
芯唐出个祥细的入门教程最好,现在东西好象比较乱

网友(2012-02-10):
给力,用这个就方面很多了

网友(2012-10-19):
LZ  急救。  我手里的板子是新唐官方提供的M0的板子。用这个HOTISO的软件一直都是这样的0错误:串口COM1连接5S后超时!!!串口COM1被关闭。  串口有接,我现在想用串口烧写程序进去。用ICP烧了ISP固件到LDROM里了。就是串口一直连不上。你知道什么原因吗。求指教

网友(2013-10-24):
到时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