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1-09-10):
430不用的IO口应该怎么设置 才能降低功耗 输入还是输出 置高还是置低

网友:
没用过430, 一般我都设置为float 的状态

网友:
一般都是高阻态吧

网友:
置高置低输出都可,就是不能输入。

网友:
如果没记错的话,430的DATASHEET上好像推荐的是高电平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没记错的话,430的datasheet上好像推荐的是高电平输出。

没错
低功耗的话IO置成输出高

网友:
置成固定电平即可,不要是输入

网友:
输出高电平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置成输出高

网友:
Unused I/O pins should be configured as I/O function, output direction, and left unconnected on the PC
board, to prevent a floating input and reduce power consumption. The value of the PxOUT bit is don't
care, because the pin is unconnected. Alternatively, the integrated pullup/pulldown resistor can be enabled
by setting the PxREN bit of the unused pin to prevent the floating input. See the System Resets,
Interrupts, and Operating Modes, System Control Module (SYS)) chapter for termination of unused pins.

网友:
为什么是输出呢(开漏可以理解)?

网友:
F5xx的最好设成输出低电平。
430的设计比较特殊,设成输出反而功率低,而且减少干扰。

网友(2011-11-05):
一般设计成高电平输出方式,总之不能设为输入,会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