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运放会死机?我碰到了,哪位给个解释。

楼主(2011-09-10):
我做的仪表,以前用ti的LMV321运放,测试没有任何问题,后来换了或内号称做的最专业的模拟器件厂商的SGM321运放,竟然发现又死机现象,死机不是我的微处理器,不是我的adc,而是一个运算放大器。测试办法就是吧继电器接成自震荡方式,并将此继电器接在并接在24v电源上(仪表也是这个24v),没有几秒钟,这个运放输出就成了错误的电压,而且恢复不了,但是如果掉电再上电,就又好了。贴个原理图,大侠看看。
理论RL上的电压=1.2/2k*4.7=2.82v,干扰死机以后的电压为0.8v。而且不能恢复,除非掉电再上电,这个电路我想应该是简单至极了,竟然会出错。

321应用 (原文件名:321电路.jpg)

楼主:
我能保证采购到的绝对是正品器件,直接从原厂的代理处定的货,而且是整包装的,抽检测试发现这几包大概上万片都是这个现象。但是如果换成TI的LMV321,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怎么看的人多,没有回复吗?

网友:
以前看书说运放会进入死锁状态,只有重新上电解决。现代的运放很多解决了这个问题,有一些运放特别说自己不会死锁。
我没有遇到过,具体原因不清楚,等高手解释
楼主试一下在运放输入端并联两个反方向的二极管

楼主:
现在可以肯定是运放的问题,我用TI的LMV321就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在 SGM321 的 VDD 引脚有木有接0.1uF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在 sgm321 的 vdd 引脚有木有接0.1uf电容?

引用图片

是这个原因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楼主在 sgm321 的 vdd 引脚有木有接0.1uf电容?

引用图片
是这个原因么?

你真的没有接上退耦电容?

网友:
是不是自激震荡啊

网友:
某些运放输入端电压超出其共模范围,可能会导致死锁

以前我未验证运放的单电源工作能力,用几种运放试过,
单电源供电,接成跟随器方式,输入接电位器,调节电位器使运放输入端电压为0~Vcc,
绝大部分非单电源运放,当输入端电压低于某个电压后,输出端就死锁在某个电压,即使将输入端电压调高,也没办法恢复。
需要断电重开,输出电压又可以跟随了。
但只要低于某个电压,输出就死锁。

最记得是ne5532,它的抗锁能力较好。随然不是单电源运放,当输入降低到某个电压后,就不跟随了,但他没死锁,输入电压调高后就又恢复跟随状态了。

我估计是干扰导致输入电压超过某个范围导致死锁。因为你的运放和继电器并联,继电器产生反感生电动势,串入到运放这边了。
试一下将继电器线圈远一点并且供电隔离

网友:
LMV321是CMOS工艺的,两个相邻的互补MOS会形成一个可控硅结构,如果没有合适的保护电路,外围电压尖峰就可能触发这个可控硅,造成芯片死锁。
看了几家厂商的手册,只有ST的明确提到可防死锁。

楼主:
回复 网友C:
----------------------------------------------------------------------
电容接了,avcc的;两个电容。继电器是测试用的,正常是没有继电器的,正是发现产品会出错,我才接继电器这样测试的。

楼主:
现在只能说这个运放设计的很烂,这个绝对没有自激,自激了能恢复,这个只有掉电才可以。我现在比较相信的是死锁,但是像这个电路,如何防止死锁呢?而且这电路只是一个简单的同相放大器,直流应用,如何防止死锁。我的电源有TVS,24V的电源上也有。我知道干扰肯定能进来,不过这个也太弱了吧,别的单片机,ADC,都好着,就他自己有问题。而且我的电源是AVCC还是从VCC来的,vcc上的单片机没有收到任何干扰。

楼主:
怎么没有人说是运放的问题,同相放大器有错吗?为什么TI的是好的。

网友:
是MOS的运放么?闩锁效应,不要怪运放,对无防闩锁的芯片你没加钳位,电源纹波估计也不行,都太容易形成闩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上能指教一下如何加钳位保护码?这个运放的输入,输出都是电阻,目前实验出错只是电源有纹波,也就是尖脉冲造成的,当然这个脉冲有正有负。

网友:
关注运放死锁问题。

楼主:
高手去哪里了。

网友:
输入用二级管钳位到电源,供电跟继电器隔离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楼上能指教一下如何加钳位保护码?这个运放的输入,输出都是电阻,目前实验出错只是电源有纹波,也就是尖脉冲造成的,当然这个脉冲有正有负。

我不知道SGM321内部有没有嵌位电路,TI是有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TI的LMV324保护电路 (原文件名:LMV324.jpg)

回复 网友F:

LZ的不是相位反转,是latch-up。

网友:
回复 网友E:
----------------------------------------------------------------------
电容接了,avcc的;两个电容。
是指楼主在【1楼】电路上的 C5 及 C17 吧。

问题是楼主在 sgm321 的 vdd 引脚有否接 0.1uf 电容, 而不是 AVCC 有否接电容?

如果没接,後果自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AVCC就是给他一个用的,所以这个两个电容就是给他配的,所以是就对接了的。

回复 网友G:

这个我也查看了,ti的确实有,SGM的就不知道了,他没有公布里面的原理图,以目前对状态来看目前来看绝对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avcc就是给他一个用的,所以这个两个电容就是给他配的,所以是就对接了的。
电容距离有多远,是不是在引脚旁边?

怎麽不立刻接一个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我测试的时候给他还加了电容了,就是引脚上0.1uf和10uf,就是说至少有4个电容了,效果与没加是一样的。

楼主:
我查阅了ADI和ti的关于死锁的文章,里面都是【26楼】 gzhuli 咕唧霖大侠的建议,他们建议输入,电源,输出都要加钳位二极管,擦考LMV321的内部设计,是有这么多二极管的,测试发现LMV321就是没有这个问题,SGM的没有公布原理图,我现在基本已经知道就是这个钳位二极管的作用了。SGM的目前我可以下结论绝对没有,不然差距没有这么大的。咕唧霖大侠实在经验丰富,一下子就找到了区别了。目前个问题已经反馈给了原厂技术支持,原厂技术支持的意见是电源纹波很大,需要我降低电源纹波,这个我也知道很大,问题是TI的和SGM的区别让我认为他们在推卸责任。

网友:
SGM你自己加上钳位二极管也不行吗?

楼主:
我自己加二极管没有测试,我觉得测试这个也没有意义了,打算不用SGM了,还是TI的可靠。大家看了知道就行了,这个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就算SGM加上可用我也不用了。谁知道还有啥问题没有暴露出来。这个运放已经是很成熟稳定的了,SGM号称国外买他的晶原,我有点不相信。就这个设计与TI差的太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自己加二极管没有测试,我觉得测试这个也没有意义了,打算不用sgm了,还是ti的可靠。大家看了知道就行了,这个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就算sgm加上可用我也不用了。谁知道还有啥问题没有暴露出来。这个运放已经是很成熟稳定的了,sgm号称国外买他的晶原,我有点不相信。就这个设计与ti差的太远了。

如果sgm的加上二极管好用了,那证明是这个问题,可以不用。
但是如果加上二极管也不好用呢?会不会有更深层次的问题?
楼主不仔细研究的习惯不好。

网友:
同样的324系列的运放,不同厂家有自己的考虑.加或不加各有各的用途, 不能简单说有钳位二极管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是我不深入研究了,这个我试验TI的是好的,再做SGM的没有任何意义了,我就是个应用工程师而已,知道是二极管问题就行了。知道TI的能用就行了,我买TI的就算了。就算这个SGM加二极管能好,我也不用了,原因很多,第一这个板子PCB不能改了,第二谁知道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厂家不给明确答复,我明确的问有没有防止栓锁技术,只给我说现在的CMOS技术都有,而且有一个量的概念,这个东西扯到这一步我就是外行了,你能说过厂家吗,你非要叫真,那好,你去做权威试验,呵呵,我没有时间陪他玩。这辆天我折腾了好多次了,我不想在折腾这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厂家没说错,基本上都有的,但实现技术不同(例如可以加钳位二极管,也可以在MOS周围加隔离环),所以有量的区别……
我对比了几家大厂的手册,有说用BiCMOS技术做的(双极-CMOS混合结构,NS/TI的都是),也有只说用CMOS技术做的,但只有TI给了等效电路,所以其它几家是否同样的结构就无从得知了。

网友:
里面有没有ESD二极管,可以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前向电压。
TTL工艺的,不需要防ESD二极管。

网友:
楼主的想法确实不好,台湾很多芯片都有类似问题,记得上次用了合泰的HT1632c做显示驱动也出现了死机,如果当时也抱楼主这样的想法估计我会比芯片死得更惨。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自己加二极管没有测试,我觉得测试这个也没有意义了,打算不用sgm了,还是ti的可靠。大家看了知道就行了,这个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就算sgm加上可用我也不用了。谁知道还有啥问题没有暴露出来。这个运放已经是很成熟稳定的了,sgm号称国外买他的晶原,我有点不相信。就这个设计与ti差的太远了。

你不做实验,种么对得起介么多参与讨论的大虾呢,貌似TI的也不是所有的运放都有二极管的

楼主:
老大不让测了,说是浪费时间,直接换片了事。
修改一下,我这么做确实对不起这么多大侠,问题是现在这个量的概念确实不好衡量,我的测试办法是个土办法,不能说明问题呀。
我闲了测试一下,先把眼前的事情处理完,后面奉上测试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E:
老大不让测了,说是浪费时间,直接换片了事。
修改一下,我这么做确实对不起这么多大侠,问题是现在这个量的概念确实不好衡量,我的测试办法是个土办法,不能说明问题呀。
我闲了测试一下,先把眼前的事情处理完,后面奉上测试结果。

希望是这个原因。这样楼主也对上级有交代了。
不过如果还有更深层次的隐藏故障原因,楼主的老大会被楼主老大的上级弄得很难看。

网友:
有共模干扰输入本来就不适合用MOS型运放,钳位也只能尽量减少故障概率,二级管也有响应时间,如果不能把电源做好,还是换BJT的保险。根本原因就是电源干扰

楼主:
这个不是公模干扰,这个应该是差模。最新我测试了,ti的怎么测试都是好的,看来老外是注意这个问题了,sgm358我测试在输出端加一个电容到vcc,SGM的这再不出现。这个我不能理解为什这么做能好。看来是国产的还是问题多多,SGM原厂我把问题反馈了以后也在不给我联系了。这几天问了ti和microchip的报价,竟然比国产的便宜,呵呵。

网友:
我的天啊 ,运放也会死机?看来死机不是单片机的专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