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LED手电筒,要可以当外接电源包使用的。有人需要么?

楼主(2011-09-10):
做个LED手电筒,要以当外接电源包使用的。有需求么?
可以能手机充电,通用的USB小接口的。
也可以给临时给笔记本电脑当应急电源用。
电压可以设计成可调压的。

网友:
这个需求还是有的不过能充手机就不错了,笔记本应急电源?不靠谱吧,那可是几十W的功率啊,什么手电能带动呀。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给移动电源加个LED手电功能
不过移动电源很多都有手电功能 加个Q5灯头比较实际一点还没人做过好像
淘宝上有成品电路板卖 你看看

网友(2013-07-08):
就是一个功能多一点的移动电源吧。我觉得做高端一点,只要能各方面都做得很好还是有需求的。至少可以买一样替代很多样,减少携带的不便,特别是野外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