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2440开发板上使用mini2440分支,文件系统出错

楼主(2011-09-10):
手上有一micro2440的开发版,想使用它玩玩RTT,再看看能否调一下usb。
我使用mini2440分支,GUI倒是ok,但发现文件系统出错,问一下要移植的话 ,会不会很多地方改?或者出个官方版的?

网友:
应该是SD卡文件系统出错吧?第一,是否插入SD卡。第二,目前驱动中对于4G容量SD卡支持应该是存在问题的,只能使用2G容量的SD卡。

楼主:
我是没有插SD卡,打印信息如下:
\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0.4.0 build Sep 10 2011
2006 - 2011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Initialize fail
No Card assertion
sdcard init failed
finsh />File System initialzation failed!
Device File System initialized!

我在“打开图像文件”时,屏幕白屏,GUI挂了 ?但finsh正常

网友:
有份文档里面讲了如何在MINI2440上面运行RT-thread.GUI需要资源文件.楼主没看?

楼主:
没看啊,
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