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就仔细研究一下数字信号处理的一部分

楼主(2011-09-10):
在数字信号处理前的AD转换时,由于需要采集的信号频率很高,比如S的频率为50MHz,按照定律采样频率应该大于100MHz,但是如果我们感兴趣的频域的带宽为+-20KHz,那我们还需要这么高的采样频率吗,想想都觉着浪费啊。
    那有人说怎么不先下变频?当然能先模拟下变频就更好了,但是有些场合要求相位相干等原因就不好做。现在很多都是采用软件无线电的观点先进行AD转换,然后进行数字下变频。
    加入有个50MHz的信号,我们感兴趣的带宽为+-20KHz。现在可以不用大于100MHz的采样速率采样,现在我们用30MHz,这就是带通采样。
    带通采样的fS=2(fL+fH)/(2n+1),fS>2(fH-fL);
    但是这样采样是有条件的,由于没有满足奈奎斯特采样定理,其它频带上的干扰和噪声就很有可能叠加到我们感兴趣的频带上面。举个例子:按照我们老板的话说ADC就是个天然的混频器,用30MHz的频率采集50MHz的信号,其实就是把频谱向左移了30MHz,现在的基频就是20MHz,但是请大家注意,这个过程中10MHz的就会成为镜像频率,ADC后会叠加到我们感兴趣的区域上面,那就需要抗混叠滤波器。大家都知道抗混叠滤波器是低通滤波器,这里就是要把10M的基带的噪声滤掉。
   AD采样过后就是数字下变频了,大家要注意这时候的基频就是20M了,所以DDC(下变频)本地的振荡频率也应该是20M.
   再下变频过数据的速率并没有降低,这就需要滤波+抽取。一般采用CIC+FIR滤波器。经过滤波抽取以后,我们想要的+-20K的信号就出来了。

   有点累,下次再写。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
看不懂,先顶顶!

网友:
还要考虑adc的模拟输入最大带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输入最大带宽?是最大频率吧,可能每个ADC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模拟输入最大带宽?是最大频率吧,可能每个adc不一样。

要看数据表  有的adc没法采样高于第一奈奎斯特区的频率   可以的最高输入频率也有限制

网友:
帯通采样和等效采样基本差不多

网友:
囧。。。 如此基本的东西。。。

网友:
带通采样有公式的吧、、、、、

网友:
用30M。。。 只要用80.032KHz 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搞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学过通信原理没有,还搞笑,去查带通最小采样公式吧

一般80.032KHz采样率的adc    模拟输入的带宽可能到不了30MHz

一般一些专门的芯片模拟部分的带宽才会设计得远高于采样率   比如手机里基带用的adc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是我激动了,这种情况下基带模拟带宽最多是40K,有点不明白LZ的意思是,是有兴趣的部分本身就是基带的+-20K?还是单纯50M+-20K通带采样?如果是兴趣的基带+-20K的50M模拟带宽输入 用30M 采样不是还是把你兴趣的部分混叠了?如果是50M+-20K通带采样就是80.032K就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按照实际写的。

网友(2011-10-22):
顶一下,正在做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