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驱动IRF540N有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1-09-10):
请教各位,为什么下图的电路不行呢,刚上电就烧了7812.。。。郁闷啊。

PWM驱动电机 (原文件名:PWM.jpg)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插电机时,没事。一插电机,电机响了一下,就烧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图上少画了个10欧电阻,在G极前面。实际有。

网友(2012-11-19):
那个6A的二极管是啥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10欧需要换成1K或者2K,24V转12V7812电流超过200MA基本就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最后透露下,7812这样的线性稳压器输入输出电流是相等的

网友:
7812前没有滤波电容?
在7812前加一级LC滤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