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数据通信,客户端的串口数据如何能传送到服务器网站上

楼主(2011-09-11):
最近想做一个项目,其中有一个技术难点:
客户端通过串口接收下位机数据,再通过网页表单提交到服务器;
服务器接受数据并实时显示在网站网页上。

不知道那位大侠能提供解决方案,或者思路。

我计划是写一个activeX控件来实现,但是实现难度似乎有点大。感觉有点像usb key,但是要求还要更高一些。

网友:
还用得上Activex?
直接Javascript画图或是jsp动态网页。

网友:
如果是俺,写个软件
哦,俺用控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Javascript画图”,javascript不结合activeX或Applet似乎是不能直接访问客户端串口设备的呀~~~
另外,jsp语言也是服务器语言吧,应该也不能直接控制客户端的串口吧(没用过jsp)?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实现的是B/S模式的web应用程序。
单机版的小程序是写过,但是B/S模式下的客户端软件如何上传服务器就不是很了解了。
请教下客户端软件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将串口数据上传到服务器,并且服务器能够处理这些数据并显示在网站页面上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javascript画图”,javascript不结合activex或applet似乎是不能直接访问客户端串口设备的呀~~~
另外,jsp语言也是服务器语言吧,应该也不能直接控制客户端的串口吧(没用过jsp)?

jsp可以调用C Native代码操作串口

客户端通过串口接收下位机数据,再通过网页表单提交到服务器;”

客户端随便写个C程序就可以接收串口数据并通过tcp传给服务器,      服务器可以用jsp来动态显示。哪里需要用activex?
tcp直接post操作给服务器,服务器解析到对应地址交给java servlet处理存到数据库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强大了,感谢您的帮助!通过您的介绍我才知道jsp的强大功能。之前我接触过的服务器语言是asp.net C#和php。这样的话我还得学习jsp了。

请教下如果我要完成这个功能的话,学习jsp的周期大概多长?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太强大了,感谢您的帮助!通过您的介绍我才知道jsp的强大功能。之前我接触过的服务器语言是asp.net c#和php。这样的话我还得学习jsp了。
请教下如果我要完成这个功能的话,学习jsp的周期大概多长?

“jsp可以调用C Native代码操作串口 ”这个是说jsp操作运行jsp的服务器本机的串口哟,呵呵。
其实服务器端用java/php差不多的,都可以实现后面说的数据接收处理功能。
不过java有一种发行方式生成的java程序可以直接在浏览器上像本地java程序样运行,没有java applet那样的对本定操作的限制。

jsp入门很简单  ,服务器可以用轻量级的tomcat,

楼主:
回复 网友A:
----------------------------------------------------------------------------------------------------------
“jsp可以调用C Native代码操作串口 ”这个是说jsp操作运行jsp的服务器本机的串口哟,呵呵。

不过java有一种发行方式生成的java程序可以直接在浏览器上像本地java程序样运行,没有java applet那样的对本定操作的限制。
-------------------------------------------------------------------------------------------------------

这样呀,那岂不是还得用activeX或applet、或者写个客户端应用程序~~~~
"java的一种发行方式"可参考的资料太少(怕后面做不下去),而且这不会造成安全性问题吗?直接用这个程序就能控制打开该网页的客户端硬件端口,这个似乎有点霸道~~~

网友:
不太明白为啥客户端用浏览器传送串口数据。

一般来说,浏览器作为方便的交互工具很合适,但做串口数据上传就有些奇怪了,难道串口数据上传要单独开个浏览器窗口?用户要在连接了串口设备的机器上打开浏览器上传数据?那其它客户呢?。。。有点莫名其妙了

实际上这种应用,串口数据的上传一般都是单独的软件作为服务程序在后台运行并传给服务器;而用户操作则用浏览器完成与服务器的交互。此外,服务器一般也都是使用单独端口完成远端机器数据的接收。
除非服务器只有WEB服务。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
“jsp可以调用c native代码操作串口 ”这个是说jsp操作运行jsp的服务器本机的串口哟,呵呵。
不过java有一种发行方式生成的java程序可以直接在浏览器上像本地java程序样运行,没有java applet那样的对本定操作的限制。
-------------------------------------------------------------------------------------------------------
这样呀,那岂不是还得用activex......

一般c/s都要单独的吧
Client端直接用C写个程序手工部署在客户端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客户端上传数据只是第一步,后面要实现远程控制的,不仅要读取串口数据,还能写入。
这样的话,服务器可以完成与客户端软件的通信吗?

受教了,对这方面理解不够深入,请求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客户端上传数据只是第一步,后面要实现远程控制的,不仅要读取串口数据,还能写入。
这样的话,服务器可以完成与客户端软件的通信吗?
受教了,对这方面理解不够深入,请求大侠不吝赐教。

那你用C代码写个客户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