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轴飞行器

楼主(2011-09-11):
一直想做个双轴飞行器,但都快半年了都没有成功,一方面是因为钱的问题,更多是因为技术。不是这个不行,就是那个不稳定。试飞了十几二十次,只平稳飞起来一次。发上来让大家看看,讨论一下。有兴趣的做一下,或许能成功,再把技术共亭一下,那就太好了

楼主:
这是代码。因为那时学单片机不久,不注意分文件,代码也并不太好,全在一个文件里了。其中包括:nrf24l01无线遥控,飞行控制,步进电机控制,串口调试,I2C通信等。

楼主:
这是上位机。这是坛上某位高手做的,我对它做了一点修改,方便使用。使用用时,它占的内存会不断上升,所以要定时clear一下,不用时关闭串口。boaudrate=153600。MK的上位机我一相没找到。不知道怎么找,搞的好多个调试机只能自已做,而且不太好。麻烦有的先人给个链接,或者上传一下,不胜感激。

后面的一些通道没有用,程序都没写。不过不要紧,大多是能用的

楼主:
使用上位机要先下载安装.net framework4.0

网友:
向前后延伸,要有重心控制机制。

网友:
重心不够低的话,很难稳定的
除非用的是类似直升机主轴的顷盘变距的结构

楼主试试在下面挂一瓶水说不定就稳定了~呵呵,开个玩笑

网友:
mark,有时间学习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9391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zht9961020&bbs_id=9999

网友:
好东东,顶一下.

楼主:
实践证明,是可以飞起来的.曾经平稳起飞过6,7秒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一定好好研究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不是问题,我也考虑过,因此把电池放在了最低端

网友:
回复 楼主:

双轴和鱼鹰这种倾转翼飞机的垂直起降状态是相同的吧,可以直接参考。另外我觉得把机架做成四轴那种十字型的,空的那根轴可以起到平衡杆的作用,有利于姿态控制。你的两个电机是可以调整角度的吗?如果是可以调整的,我觉得可以直接在每个电机下方都装个方向舵,用舵机控制,可以将电机出风偏向前后方,就不用调整电机角度了,结构可能更简单,对系统平衡影响也小,也可以实现前进、后退、旋转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了两个步进电机

楼主:
理论上可以前后飞行,可以旋转!!

可惜现在有事不能继续做,电子调速器出了问题,原是全手工做品。再过一个月吧。到时有空再继续。

网友:
你的步进电机好像还是带减速的那种吧,响应速度够吗?我学单片机用过一个样子和你这个差不多的, 转的很慢啊

网友(2012-05-31):
怎么还是不能下载

网友:
如果没有姿态测控的闭环自动控制(类似直升机的自动锁尾),就需要操纵者练就杂技演员的操控水平。
因此,首先要精确调好重心,然后,苦练基本功,练到神马程度呢? 至少要你推杆时心里想转速要多少,拿转速表实际一测就是多少的水平,也许就能实际飞它了。

网友:
<<阿凡达>>中的那种直升机就是2轴的,我觉得楼主,可以加个唱尾巴起平衡的作用。后面在用个电机,用作前进后退驱动。
我正在计划,将我的双马 直升机,改造成那种的,现在还在弄鸡架子,还没。
主要我用CC1100做遥控,这块还没搞定,NRF24L01驱动要比CC1100简单。
LZ,要坚持下去,不断的想办法去改进,你会飞的起来的。

网友:
双轴的话平衡就更难控制了!

网友:
我一直一直一直想做飞机的,原来这里有这么多人做啊~~~~

网友:
楼主可用绳子吊半瓶矿泉水,重心降低,会变得稳定好控制。
重心在升力面附近可能随时翻转,你根本来不及反应与控制。

网友:
求现场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