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DA148数字功放芯片谁用过呀,效果如何?好的话买个玩玩,不好就算了.

楼主(2011-09-11):
那么小的芯片,连散热器都不用.淘宝上卖的也不贵.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3-02-08):
效果不错! 体积小、发热也不大!

网友:
查查资料 看看玩玩

网友:
玩过YDA147、146,高音不怎么好!

网友:
发热不大是因为没有连续上功率,否则发热依然严重;
听感角度高音和细节都是丰富的,但是低频部分还是略有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