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位数码管动态扫描程序】Quartus II 提示的这些警告代表什么?实际下载到芯片中运

楼主(2011-09-11):
【八位数码管动态扫描程序】Quartus II 提示的这些警告代表什么?实际下载到芯片中运行正常
程序如下:
CLK是输入时钟,50Mhz,sel是数码管位选择   data是数码管数据   程序在1-8位分别显示数字1-8  数码管扫描频率1khz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odule led8(clk,sel,data);
        input clk;
        output[7:0] sel;
        output[7:0] data;
        reg[16:0] clk_count;
        reg clk_1khz;

        always @(posedge clk)//分频 1khz
        begin
                        if(clk_count==50000)
                                begin clk_count<=0;clk_1khz<=1;end
                        else
                              begin clk_count<=clk_count+1;clk_1khz<=0;end
        end

        reg[3:0] i;
        reg[7:0] sel=8'b01111111;
        reg[7:0] data=8'hff;
        always @(posedge clk_1khz)//数码管动态扫描
        begin
                begin
                        sel<={sel[6:0],sel[7]};
                               case(i)
                               3'd0:data<=8'hF9;          //"1"
                               3'd1:data<=8'ha4;        //2
                               3'd2:data<=8'hb0;        //3
                               3'd3:data<=8'h99;        //4
                               3'd4:data<=8'h92;        //5
                               3'd5:data<=8'h82;        //6
                               3'd6:data<=8'hf8;        //7
                               3'd7:data<=8'h80;        //8
                               endcase
              end
                if(i==7)i<=0;else i<=i+1;
        end
endmodule

程序下载后运行正常,但不理解下边这几个错误是何意?还请大家指点……(共6个警告信息)

Warning (10230): Verilog HDL assignment warning at led8.v(13): truncated value with size 32 to match size of target (17)
Warning (10230): Verilog HDL assignment warning at led8.v(34): truncated value with size 32 to match size of target (4)
Warning: Output pins are stuck at VCC or GND
        Warning (13410): Pin "data[7]" is stuck at VCC
Warning: Following 1 pins have nothing, GND, or VCC driving datain port -- changes to this connectivity may change fitting results
        Info: Pin data[7] has VCC driving its datain port
Warning: Found pins functioning as undefined clocks and/or memory enables
        Info: Assuming node "clk" is an undefined clock
Warning: Found 1 node(s) in clock paths which may be acting as ripple and/or gated clocks -- node(s) analyzed as buffer(s) resulting in clock skew
        Info: Detected ripple clock "clk_1khz" as buffer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34538&bbs_id=9999  另此贴也有些疑问,还请大家也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case 改成三个条件还能正常扫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se 改成三个条件还能正常扫描吗?

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