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像扫地机一样自动充电,要从哪里入手?

楼主(2011-09-11):
需要,小车自动定位.这个该使用什么样的技术才能实现 ?

网友:
我看有一种超声波定位精度还不错,但是可能会被家里的东西阻挡

网友:
试一下将鼠标的镜头改为长焦
这样就能精确定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要记录鼠标的轨迹吗?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2012-09-10):
我现在也在研究这个东西,不知道这位仁兄现在有什么看法..

网友(2014-05-22):
市面上卖的好象都是用红外线。

网友:
我感觉可以同时用两种技术,比如当车子离充电器比较远时候用蓝牙告知各自的位置,以便小车能快速到达充电器那里;到达充电器后用两路红外线定位,就像市面上的扫地机器人那样自动进入充电器,吼吼。

网友(2014-12-09):
先用RF找到大致位置,再用红外找精确位置

网友:
无线充电

网友:
RF找到大致位置,再用红外找精确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