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利普的示波器怎么样?

楼主(2011-09-11):
想买个人用3000元左右100M带宽的示波器,不知道选普源还是利利普,三汇选哪个的呢? 我们公司有买XXXXX(不想说)公司的示波器测试普通的模拟信号波形失真和抖动不稳,所以不考虑安泰信,鼎阳,优利德,这些品牌了,看过DS1102E感觉不错,也看了利利普的屏幕很细腻挺不错的,三汇的没摸过不知道怎么样?所以来这里问问大家的使用心得,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不过国产的选择空间太小了。

网友:
优利德的也不行啊???我正打算买优利德的呢,看来还是免了。

网友:
对这个大屏感兴趣!希望用过的介绍一下!

网友:
用过普源的,物超所值。
不过有钱的话泰克的真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用过 不过国产的貌似不太好吧 个人觉得普源的稳定性要好些

楼主:
嗯,泰克真的是好啊,但个人DIY一般都买不起泰克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买个人用3000元左右100m带宽的示波器,不知道选普源还是利利普,三汇选哪个的呢? 我们公司有买xxxxx(不想说)公司的示波器测试普通的模拟信号波形失真和抖动不稳,所以不考虑安泰信,鼎阳,优利德,这些品牌了,看过ds1102e感觉不错,也看了利利普的屏幕很细腻挺不错的,三汇的没摸过不知道怎么样?所以来这里问问大家的使用心得,谢谢大家了。

推荐普源

网友(2011-10-11):
最近去一家销售商看了并摆弄了一会SDS7102,大屏高分辨率看起来还是赏心悦目和三汇的感觉差不多,是小屏目没法比的,仅从这一点来看我认为小屏幕迟早要淘汰的,除非你是袖珍级的!另外超薄的感觉也不错!经销商说他进货1千8,我自然不信了,今一查淘宝上最低到1750,但遗憾的是这款机子依然没有我常用的单独的SCAN功能,仅在100ms以上才会出现此功能,还不如bure的袖珍示波器来的实用,加之目前手头已有三汇在用,对其可靠性尚不知,暂时不予考虑。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这里是利利普厂家,如果说你要3000元左右的机子,我推荐你看SDS7102-V,这款就很适合你。每通道带10M的深存储 8寸(800*600)高清显示屏,100M带宽,1GS/s采样率。而且我这里还是厂家,价格也很优惠。想进一步了解的话可以打我电话,13559662965小赖,QQ:852509910

网友:
普源的价格比我们高了很多,我们是中外合资企业,90%出口,所以质量上很有保障,外加我们还有三年的保修,售后服务也做得很好,这个你去考察一下就可以知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
你说的的SCAN功能,不仅是我们OWON利利普的是这样,泰克的也是仅在100ms以上才会出现此功能。而且你要是真的对我们的示波器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来找我,我这里是厂家

网友:
个人在用普源,一千来块,感觉不错。不过我还建议楼主买高分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普源哪里有那么便宜的价格,除非是以前的。我们利利普的都是高分屏的,800*600

网友:
仪器不止是看屏幕指标,不然泰克就该倒闭了。
国产一千多的机器都比泰克七千的TDS指标高屏幕大,但如果价格接近,泰克是绝对首选,导致这样结果的根本问题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普源哪里有那么便宜的价格,除非是以前的。我们利利普的都是高分屏的,800*600

1052E,去年10月价,16XX

网友:
回复 网友B:
----------------------------------------------------------------------
你说的这个型号,才50M带宽。如果带宽这么低的话,我们利利普也能做到这个价格

网友:
用安捷伦的飘过

网友(2012-01-02):
回复 楼主:
----------------------------------------------------------------------
加些钱,买个UTD4102C,性能不会让你失望的,2G采样,3000波形捕获率,带波形三维显示,标配16通道逻辑,双时基功能相当于几十M的物理存储深度,用UTD4102C最高可看到225M正弦波(实测过,硬件计频和波形显示都正确,当然不考虑幅度准确度的).本机信号底噪也做得很小,看2个mV的小信号,效果很好,如有兴趣了解,加我QQ:844408649,我发实测视频给你.

优利德---张生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你是否用过优利德示波器,如果对优利德示波器有不了解的,我可以给你解答.

优利德----张生

网友:
国产的都是ADC超过频的,看论坛上面ADI40M的能超到120M,我的DS1052E没破_解,也能测90M信号,只是频率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
我8月份买了LILIPU的SDS7102这款示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8月份买了lilipu的sds7102这款示波器
----------------------------------------------------------------------
谢谢你对我们利利普示波器的支持

网友:
8寸屏幕 够大,功能非常丰富,自动测量 和自动量程功能非常便捷,物有所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公司有买XXXXX(不想说)公司的示波器测试普通的模拟信号波形失真和抖动不稳"
根据我的经验是因为你不会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回复 楼主:
"我们公司有买xxxxx(不想说)公司的示波器测试普通的模拟信号波形失真和抖动不稳"
根据我的经验是因为你不会用!!
请赐教!!!

是,我不会用你们家生产的,看来你太有经验了,太有才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这里是利利普厂家,如果说你要3000元左右的机子,我推荐你看sds7102-v,这款就很适合你。每通道带10m的深存储 8寸(800*600)高清显示屏,100m带宽,1gs/s采样率。而且我这里还是厂家,价格也很优惠。想进一步了解的话可以打我电话,13559662965小赖,qq:852509910

向厂家提个建议,7102没有延迟扫描功能,有视窗扩展功能,这两种功能有点相似,但是在分析波形的时候,7102的视窗扩展确实没有1052E的延迟扫描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这里是利利普厂家,如果说你要3000元左右的机子,我推荐你看sds7102-v,这款就很适合你。每通道带10m的深存储 8寸(800*600)高清显示屏,100m带宽,1gs/s采样率。而且我这里还是厂家,价格也很优惠。想进一步了解的话可以打我电话,13559662965小赖,qq:852509910
向厂家提个建议,7102没有延迟扫描功能,有视窗扩展功能,这两种功能有点相似,但是在分析波形的时候,7102的视窗扩展确......

谢谢你的宝贵意见,我会把这个情况跟我们研发部的领导反馈的

网友:
枪手马甲一片啊,国产嘛还是普源应该是做的最早吧,利利普是什么时候出来的不太清楚。还不如再加点钱买泰克低端的呢,

网友(2012-03-28):
同楼上,枪手马甲一片

网友:
http://www.owon.com.hk/index.asp这个是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事实胜于一切

网友:
没用过,不太清楚!

网友:
刚刚入手了一台普源的1102,除了两个通道共用一对旋钮之外,2000多的价位,我觉得已经蛮好了~

网友(2012-05-01):
吃个螃蟹,刚下单买了一个基础配置的SDS7102,没要电池和VGA选件。

网友:
楼主是公司购买,一般用于研发吧?不差钱就买安捷伦、泰克了。 要省钱就买国产高端吧。
我是电子厂生产线上用的,先买了三汇:清晰,养眼; 后买了利利普,养眼,清晰大屏。后者在生产线上很方便,稍远工人仍能看清楚。
我买的两家国产仪器都不错,主要是分辨率高、不累眼。 “如果你看惯了大屏,那小屏会让你压抑;如果你看惯了高清,那低清会让你雾里看花。” 搞电子本来就很辛苦,钞票允许就好点吧。
我们测试时要看频率参数,利利普的硬件频率计反应迅捷,每个产品测试可以节约3秒钟,呵呵,一天就节约少许小时,哈哈哈。。。
(下面贴个图,是测试VGA接口的,非实际工作用。 另外,这个仪器双屏交替触发有可能同时供两个工人用,未试。)

网友:
楼上能不能发个利利普的拆机图

网友:
楼上以后给保修不?      再说,我这段时间生产一直吃紧,不敢节外生枝啊,见谅。

网友J(2012-06-26):
今年从南京网购一台利利普SDS7102 ,经常死机,需重新关开电源,也不知怎办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今年从南京网购一台利利普SDS7102 ,经常死机,需重新关开电源,也不知怎办

你好,我是利利普厂家小赖,你能否加下我的QQ,我帮你了解一下情况,到底是使用不当导致的原因还是我们工厂的原因,如果是我们工厂的原因,我这边帮你处理

网友:
本想买个利利普SDS7102 ,老出现这个问题,关注

网友:
想入手一台呢,不知道为啥反而提价了,扫兴啊

网友:
确实是现在大幅度提价了,以前最便宜时 1800,现在淘宝上的价格还特别的统一都是2200,有些奇怪!

网友(2012-08-14):
如果提价是为了用在里面的用料上,可以接受

网友(2012-09-17):
千万别买三汇,哪个售后服务真叫坑爹。他们不高兴的时候还要教训下客户。真没见过这样的服务。

网友:
似乎它的开关电源会对输入通道有干扰。。。。。我前段时间买了一个7102,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3-09-06):
最近也想入手一台,看贴子有一年过去了,有没有用过的网友给说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