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层用truetype字体做出来的pcb要比stroke做出来pcb文件的大好多倍!

楼主(2011-09-11):
truetype的有5M多,而stroke字体只有几十K。可能是PCB把truetype嵌入刀文件里了
估计大家丝印很少用truetype字体吧。

网友:
我喜欢用 不过好多厂家都不支持
我没导出gerb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喜欢用 不过好多厂家都不支持   我没导出gerber
好多厂家--> 基本都是小厂家的作为

回复 楼主:
truetype的有5m多,而stroke字体只有几十k。可能是pcb把truetype嵌入刀文件里了
估计大家丝印很少用truetype字体吧。
应该用的还是很多的,体积的原因可以到 EDA365 中搜索原因。
映像中是有选项选择字体不嵌入到PCB中(参数/PCB编辑/字体...),选择后体积不会变大同时存盘速度不会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