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芯片

楼主(2011-09-11):
初学者,求两个电源芯片3.3V的和5V的,有哪些型号啊?比较好的,谢谢了

网友:
啥需求,压差,电流,精度,噪声
学生的话找ti申请,大把,性能还好.
5v看你输入,压差不大,噪声波纹要求高用ldo; 输入电压高,波纹要求不高的用dc/dc.
3.3v的输入可以从5v过来,给你看个ti的
tps79933,  3.3v ldo, 200ma,75mv压差

网友:
http://www.ti.com.cn/lsds/ti_zh/analog/powermanagement/power_portal.page

自己搜去吧,先确定自己的需求,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一般的话,XC6209系列的不错,价格也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7805还是可以的  用2940纹波小  稳5v的
稳3.3的话用lm1117就可以了

网友:
3.3V 的AMS1117 5V的lm7805 这方面芯片较多 网上搜

网友:
用的TPS76330 建议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