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5比i3好在哪里?

楼主(2011-09-12):
同款的笔记本i5比i3贵6,700。不知道i5比i3好在哪里?这个钱是用在提示cpu性能上面好些还是提高一些配件价格好些(鼠标,包,贴膜)?

网友:
散热好才是真的好,其他一切都是浮云。

这句话老鸟总是说,新手总是不听,我深有体会,手上有一台低配thinkpad和一台高配的lenovo,lenovo用一会发热,你要是把cpu利用率提到80%以上,不到10分钟估计电脑就会熄火。thinkpad咋用都是凉的。

网友:
主要的区别,i5比i3增加了智能超频功能,就是当别的核负载比较低、当前核心负载较高,而且整体芯片功耗没有超过最大热设计功耗的情况下,可以超频,倍频增加2~4x,提升当前核心的处理能力。貌似也可以两个核心同时超,但是超的幅度小一点。貌似GPU部分也可以超。

我个人觉得,有超频功能会造成CPU温度上升,因为这可以保持cpu总是顶着TDP的功率在跑,不像以前的cpu,可能跑到全速也到不了TDP。

另外,现在PC系统的瓶颈不在cpu的运算能力,而在硬盘。这点儿钱换SSD,提升文件和缓存的加载速度,对于整机性能的提升会比较明显。

网友:
就是 睿频了  睿频作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一个双核 一个四核,你说好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笔记本 i7  才是四核

网友:
i5是偽四核,處理能力比i3強。而且i5支持睿频技術,它支持的指令也比i3多一點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i3的thinkpad 确实散热不错,不过我就是感觉think的屏幕的分辨率不是太好,线条太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