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知道哪里可以买到微型开关磁阻马达吗?

楼主(2011-09-12):
现在稀土越来越贵,BLDC的风机类无传感器控制也快普及了,我想如果能够把开关磁阻电机用在航模上就好了,所以现在想要研究开关磁阻电机的无传感器控制(公司里的高学历同事在看过一些论文之后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劝我不要白费精力了,但我觉得作为一个工程师,首先要有信心,有兴趣去尝试,不管做不做的出来,如果连这点起码的性格都没有,那也只能做那种抄抄国外应用笔记和产品的所谓“研发”了,况且经常还搞不定),但公司里的电机太大太重了,不能带回家玩,如果有低压小体积的就好了,我在淘宝上也找不到,请问万能的坛有吗?谢谢!!!

网友:
支持,
好多过去不可能的事都成现实了...

网友:
磁阻马达相比永磁马达,  低效是肯定的.  重量大也是肯定的.  (当然是同等条件下,比如同转速)

有关论文只提优点,不提缺点.需要有识别能力.  特色肯定有,但应用场合不会太多.

网友:
这玩意儿都是大家伙吧?另外开关磁阻电机和步进电机非常类似的

楼主:
大致看了一些有关开关磁阻马达的介绍,它的效率是很高的!!!同样的启动电流,它的启动转矩最大!!!在飞机里面用的就是这种电机,高可靠性,涡轮机启动前用作电动机,启动后用作发电机。还有我见过国外戴森的吸尘器用的数字电机就是一种微型开关磁阻电机,转速高达10W多转。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致看了一些有关开关磁阻马达的介绍,它的效率是很高的!!!同样的启动电流,它的启动转矩最大!!!在飞机里面用的就是这种电机,高可靠性,涡轮机启动前用作电动机,启动后用作发电机。还有我见过国外戴森的吸尘器用的数字电机就是一种微型开关磁阻电机,转速高达10w多转。
大致看了有什么用.  靠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说,
物理概念不清晰的, 自己又不动脑子,警叹号用得再多也没有用.

同等条件下,不用磁铁的怎么可能效率高?   怎么可能转矩大?

用脚趾头想想,也应该明白:
同样一块电磁铁, 是吸硅钢片吸力大还是吸异极永磁铁吸力大.  问题够简单了吧?  为什么就想不到?  小孩子能玩吸铁石的就能有正解.
这该明白了吧?

除了转速可以高之外,就没有明显的优点.

楼主:
回LS:
    无语!!!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理解对不对?其实不是你所说的那样了。不过我也不知道怎讲来举证证明你的观点的不正确(至少是不完全正确的)

其实优势还是很多的,只是驱动器比较难搞,国内几家做的都没有小功率的,大功率的似乎转速也不是很高。要提高转速,需要快速的驱动器,还有其他的,比如铁心的材料,转子的材料,甚至轴承等等。

我知道驱动器的价格不菲,小功率的是依赖进口的。
楼上是否有这样的技术或者生产能力?前提是必须价格便宜,否则没有什么应用市场的,而且我看过驱动原理(宣传资料)好像没有传感器是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ls:
    无语!!!
你连磁阻电机究竟是怎么回事都没弄明白,  就在盲目崇拜了.

不想认错的,就只能是“无语”了.

······

磁阻电机没什么神秘,
就只是断续通电的电磁铁,吸动开槽的转子在旋转. 仅此而己.

优点,铁转子“皮实”,可以应对高速, 承受温度也能高一点.    有特殊要求的场合可用.

缺点,由于不用永磁铁,  常用的指标比较低,无法和永磁电机相比.    仅不宜用永磁的场合,或有用武之地.

网友:
回复 网友C:
欢迎举证.  谁能证明咱有错,欢迎.   呵呵,闻过则喜是咱的“招牌”.

咱的观点很明白.
凡是可以使用永磁电机的场合, 磁阻电机就“没戏”. 因为磁阻电机的常见指标相对低.还低不少.
只有永磁电机不适用的场合,  磁阻电机或有用武之地.
所以,用磁阻电机取代常规永磁电机的说法是错误的.   (连普磁电机都无法取代,就更别说强磁了).

磁阻电机其实并不复杂,只要别太变态的高速,手工制作都很容易.
只是命中注定效率低了,就没兴趣实验.

网友:
磁阻电机在效率和转矩等指标上,也就只能和交流异步感应电机才有得一拼.
努力做好了才可以略胜一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致看了有什么用.  靠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说,
物理概念不清晰的, 自己又不动脑子,警叹号用得再多也没有用.
同等条件下,不用磁铁的怎么可能效率高?   怎么可能转矩大?
用脚趾头想想,也应该明白:
同样一块电磁铁, 是吸硅钢片吸力大还是吸异极永磁铁吸力大.  问题够简单了吧?  为什么就想不到?  小孩子能玩吸铁石的就能有正解.
这该明白了吧?
除了转速可以高之外,就没有明显的优点.
本贴被 shsyf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11-09-12,14:23:51.
--------------------------------------------------------
脚趾头想出来的理论确实不一般,太高深。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不是这样的,我去过淄博那家做磁阻电机的,都是大功率的比如50KW可能是最小的了。一个200KW的电机带启动器售价应该在20万以上,就这个看起来不咋的的产品,据说每年能有将近1亿的销售额哦。看来那些用户都是超级大傻了。
那个工厂占地150亩,生产线的普通员工据说都是本科以上的,硕士据说有30几个吧,当然也可能是在吹牛吧
不过那厂子的占地的确很大,车间很先进,办公楼很气派,院子里环境非常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不是用户傻,而是没有其他选择. 想要大功率永磁电机,也要有得买啊. 天价的进口货不算.

兆瓦级的风力发电机上已经有永磁了,并且连低速直驱的都有了.
但大功率的永磁电动机却没有跟上. 基本上是空白.  包括大功率普磁电机.

磁阻电机在效率和转矩上比不过永磁电机,  但比异步电机还是有优势,所以也还有部分市场,并不奇怪.

一旦大功率永磁电机上来了,磁阻电机会靠边,只能在很小的特殊场合,才可能有用武之地.

开发廉价的永磁直流电机,尽快取代广泛应用的交流异步电机,是节能减排的正道, 比发展光伏有意义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大致看了有什么用.  靠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说,
物理概念不清晰的, 自己又不动脑子,警叹号用得再多也没有用.
同等条件下,不用磁铁的怎么可能效率高?   怎么可能转矩大?
用脚趾头想想,也应该明白:
同样一块电磁铁, 是吸硅钢片吸力大还是吸异极永磁铁吸力大.  问题够简单了吧?  为什么就想不到?  小孩子能玩吸铁石的就能有正解.
这该明白了吧?
除了转速可以高之外,就没有明显的优点.
本贴被 shsyf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11-09-12,14:23:51.
--------------------------------------------------------
脚趾头想出来的理论确实不一般,太高深。
如果有不同意见,请具体赐教.  你能指出有谬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大致看了有什么用.  靠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说,
物理概念不清晰的, 自己又不动脑子,警叹号用得再多也没有用.
同等条件下,不用磁铁的怎么可能效率高?   怎么可能转矩大?
用脚趾头想想,也应该明白:
同样一块电磁铁, 是吸硅钢片吸力大还是吸异极永磁铁吸力大.  问题够简单了吧?  为什么就想不到?  小孩子能玩吸铁石的就能有正解.
这该明白了吧?
除了转速可以高之外,就没有明显的优点.
本贴被 shsyf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11-09-12,14:23:51.
--------------------------------------------------------
脚趾头想出来的理论确实不一般,太高深。
-----------------------------------------------......

1  能不能给点文章     介绍关于开关磁阻电机的效率的?  为什么我看到的开关磁阻电机效率一般高于87%?
2  开关磁阻电机在哪些方面的应用是其他的电机替代不了的?

网友:
对电机没有研究,对磁阻电机更是不懂。
只不过是对上面的理论不理解,电磁铁吸硅钢片力大还是吸永磁铁力大?我认为应该是电磁铁吸或斥电磁铁吧。永磁铁依赖于材料,最大磁力是有限的,电磁铁要比永磁强得多。
至于效率,永磁铁也不能凭空产生能量,为何加上磁铁就能提示效率。

网友:
关注,大家接着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大致看了有什么用.  靠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说,
物理概念不清晰的, 自己又不动脑子,警叹号用得再多也没有用.
同等条件下,不用磁铁的怎么可能效率高?   怎么可能转矩大?
用脚趾头想想,也应该明白:
同样一块电磁铁, 是吸硅钢片吸力大还是吸异极永磁铁吸力大.  问题够简单了吧?  为什么就想不到?  小孩子能玩吸铁石的就能有正解.
这该明白了吧?
除了转速可以高之外,就没有明显的优点.
本贴被 shsyf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11-09-12,14:23:51.
--------------------------------------------------------
脚趾头想出来的理论确实不一般,太高深。
如果有不同意见,请具体赐教.  你能指出有谬误吗?

--------------------------------------------------------
shsyf有些片面吧,这不是单纯吸硅钢片的问题,是要通过硅钢片形成闭合磁路,吸力大小与硅钢片磁导率和线圈励磁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E:
1  能不能给点文章     介绍关于开关磁阻电机的效率的?  为什么我看到的开关磁阻电机效率一般高于87%?
2  开关磁阻电机在哪些方面的应用是其他的电机替代不了的?
相信你也开始怀疑这其中会有问题了.
······
我看到的开关磁阻电机的论文也是吹的天花乱坠,
一开始还没仔细想过,只是觉得印象很不错.
后来想到要有必要做个模型实验一下, 要花的功夫不会小,  就该先认真消化理解一下了.

一认真,马上就发现这是大忽悠了, 其效果顶多就是相当于原直流励磁电机,一定还会略差一点点.
比原励磁电机的重大改进的是可以无刷,还有条件更高速.
如果说磁阻电机相当于原直流励磁电机的升级换代,虽说也不够贴切,但相对不算太离谱.   至少可以让人有个参照.

要说磁阻电机的长处:
1 铁转子可以承受变态的角速度和线速度.  磁转子肯定拼不过.
2 铁转子可以承受较高的温度.     永磁居里温度都不高,特别是强磁,工作范围更小.
但以上长处,发挥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至于效率说87%, 就算是真的,也只能是实验室指标,
同等条件下,永磁的就该95%了,也是刻意能做到的.
但以上都不会有商业价值.商品会有性价比要求.
估计商品磁阻电机的真正指标,也不过就参照励磁电机.

理解了磁阻电机基本原理后,
再要判断其效果的好差,动用初高中物理知识就够了. 应该不至于出错.
用不着非要达到数学家的水平才有资格去质疑.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电机没有研究,对磁阻电机更是不懂。
只不过是对上面的理论不理解,电磁铁吸硅钢片力大还是吸永磁铁力大?我认为应该是电磁铁吸或斥电磁铁吧。永磁铁依赖于材料,最大磁力是有限的,电磁铁要比永磁强得多。
至于效率,永磁铁也不能凭空产生能量,为何加上磁铁就能提示效率。
前面,咱很老土的用了一个“吸”字,  是因为磁阻电机的旋转原理就是只吸不斥的.
就是电磁铁间歇导通,吸着有槽的铁转子旋转的.

所以,咱要问:
电磁铁是吸纯铁的吸力大(相互作用力)?,
还是吸异极的(因为不可以斥)磁铁的吸力大?
答案当然是与异极永磁铁的相互作用力大,      因为有永磁力可以利用.

关于永磁与效率:   永磁可以省了励磁的消耗功率.

网友:
磁阻电机原理不是简单的电磁吸引原理,而是磁力线路径阻力不同而产生的某种力,具体没研究,哪天我把公司的5KW开关磁阻电机拍几个照片给你们看看。电机和控制器都很简单,但有一个致命缺点电机的噪音让人无法忍受,许多文献提到过,但听过这个电机声音的人估计再也不想听第二回,那声音就像拿刀子在玻璃上狠狠的划过的,让人不寒而栗的声音。。。

网友:
回复 网友F:
磁阻电机原理不是简单的电磁吸引原理,而是磁力线路径阻力不同而产生的某种力,具体没研究,哪天我把公司的5kw开关磁阻电机拍几个照片给你们看看。电机和控制器都很简单,但有一个致命缺点电机的噪音让人无法忍受,许多文献提到过,但听过这个电机声音的人估计再也不想听第二回,那声音就像拿刀子在玻璃上狠狠的划过的,让人不寒而栗的声音。。。

“而是磁力线路径阻力不同而产生的某种力”,

这就是“吸力”了.

磁力线有走最短路径的趋势,
电磁铁遇铁转子空槽时,就会努力把实槽吸过来,使之达到“路径最短”.
一旦达到“路径最短”了.  该组电磁铁就断电.   让另一组电磁铁“接力”......

楼主:
在一般的电磁场中,磁阻力要比安培力大得多,一般电机(如感应电机,直流电机,永磁同步电机等)所产生电磁转矩均是依靠安培力为主要推动力,因此以磁阻力为主要推动力的开关磁阻电机能够获得更高的电磁转矩。由于磁阻力的大小不像安培力那样与电流成线性关系,较难控制,因此该种电机的缺点就是转矩波动大,从而使得噪声很大。

网友:
ACIM都能做无感FOC,SRM应该也是可以的,不过ACIM是正弦波驱动,运算相对轻松,SRM恐怕得高速ADC + DSP才能搞得定。

楼主:
回【25楼】 gzhuli 咕唧霖:
   我在网上找了一些无传感器开关磁阻马达控制的文章,似乎都是用来写论文的,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倒是有一篇文章提到用磁通量检测的方法来进行控制,但就如你说的一样真的恐怕得用高速ADC和DSP才搞得定,不过我想尝试一下能否用模拟电路和C8051F330单片机来搞定,万一不行就用STM32F103来干。

下面是上文提到的文章:《基于Motorola DSP5680x系列的无传感器开关磁阻电机控制》

网友:
我们的设备上用20KW-50KW的磁阻电机,包括控制器,相比ACIM,SRD的控制简单很多,容易实现。

楼主:
回【27楼】 xiaowei0588:
    楼上哥们看来是这方面的高手了,请问你们的是无传感器控制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一般的电磁场中,磁阻力要比安培力大得多,一般电机(如感应电机,直流电机,永磁同步电机等)所产生电磁转矩均是依靠安培力为主要推动力,因此以磁阻力为主要推动力的开关磁阻电机能够获得更高的电磁转矩。由于磁阻力的大小不像安培力那样与电流成线性关系,较难控制,因此该种电机的缺点就是转矩波动大,从而使得噪声很大。

上述的磁阻力与安培力,涉及到永磁了吗?   没有!
所以,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电磁铁 , 吸纯铁效果好?      还是吸永磁铁效果好?

网友:
不是高手,有传感器,做在电机内部了,光电式的,可靠性还好。这个东西做好了商业价值还是很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是高手,有传感器,做在电机内部了,光电式的,可靠性还好。这个东西做好了商业价值还是很大的。
可靠性当然好.   可以相当于革除了电刷的励磁电机.

励磁电机本来就有一定的市场份额.省了电刷,会更受欢迎.

但一定没法和永磁电机相比.

从长远看,可以占领永磁电机无法涉及的领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一般的电磁场中,磁阻力要比安培力大得多,一般电机(如感应电机,直流电机,永磁同步电机等)所产生电磁转矩均是依靠安培力为主要推动力,因此以磁阻力为主要推动力的开关磁阻电机能够获得更高的电磁转矩。由于磁阻力的大小不像安培力那样与电流成线性关系,较难控制,因此该种电机的缺点就是转矩波动大,从而使得噪声很大。
这段话是哪儿来的?  是转贴还是楼主自己的体会?
咱看了一下时间,己经发表了有40小时了.

请楼主自己再看看,原则问题上没有需要更正的吗?    (咱从来不关注小节,尽量放行.  但原则还是要讲的,对吧.)

现在搜集信息和资料是很方便,
可是,分析理解还得靠自己,下结论还得靠自己......唉!
你先认真自查一下,好吗?
咱也不想穷追猛打了,无怨无仇的......只要靠近真理,不误导他人,就行了.

你的创新意识,咱应该是大力支持的.  只是希望理论上别先弄错了.

网友:
2年前磁阻电机搞过一段时间研发,和电机厂、大学教授合作搞出来一个可运转的200W模型放在电动车上试验,启动扭矩确实大但问题就是噪声还是偏大了,尤其是重载的工况,最高效率点86%,比成熟的BLDC高3%。另外因为转子位置探测要求非常高,控制器只能用DSP做,成本太高,后来这个项目就下马了。

网友:
位置探测要求并不高,大约调调就行,也不一定非的DSP,有些厂家就用89C51,也有用AVR系列芯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位置探测要求并不高,大约调调就行,也不一定非的dsp,有些厂家就用89c51,也有用avr系列芯片的

那是开环控制吧,别说51芯片了,一个NE555就搞定了,但效率、噪声都比不了闭环

如果用闭环控制理想情况下效率能达到90%以上,噪音和震动可以控制得很低。

网友:
回复 网友I:
2年前磁阻电机搞过一段时间研发,和电机厂、大学教授合作搞出来一个可运转的200w模型放在电动车上试验,启动扭矩确实大但问题就是噪声还是偏大了,尤其是重载的工况,最高效率点86%,比成熟的bldc高3%。另外因为转子位置探测要求非常高,控制器只能用dsp做,成本太高,后来这个项目就下马了。
----------------------------------------------------------------------
简单的用定制的个别模型来证明磁阻电机的效率和转矩优于永磁电机,是不够科学的.

因为具体条件很难一致.比如:
1  气隙大小(宽度)是否一致?  这是优化磁阻效应的极重要条件,对永磁电机也同样有效.
2  比如电机有效直径是否一致,也就是气隙所处的直径.
3  用个别定制的模型去对比 批量生产的商品,也不一定有代表性. 因为商品电机向上优化的空间并不算小.

所以,要证明磁阻电机相比永磁电机的效率和转矩,  一般条件下应以理论为主. ( 专门的严格的对比实验可以另议.)
并不需要定量计算,只要定性的简单分析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咱用的“脚趾头说法”,绝对原创,欢迎指正.
咱内心也期待该“说法”能经历一番风雨考验.    讨论的目的是逼近真理,  咱并不在乎自己的对错.

按咱的观点,磁阻电机相比永磁电机的差距并不算太小, 平均相差的就是“励磁功率”.

楼主:
回【34楼】 vivalite :
   老兄你果然一直都走在前面,佩服!!!我刚到现在的公司,这边看到以前同事做的开关磁阻马达都是给水泵和吸尘器用的,并且是用光电开关做传感器,用DSPIC30F3010来做控制,你知道的,用有传感器的方式还是不够好的,我以前是做汽车无刷马达控制器的,如果燃油喷射泵能用开关磁阻马达的话,这种优势就不用说了,因为老板觉得我做的BLDC无传感器控制器还行尤其满意其启动性能,就希望我能够把开关磁阻电机也能够无传感器化,于是就给了这个任务让我尝试尝试,既然买不到低压的马达,那就用高压的马达在低压下做实验,验证一些想法是否可行,到时候我会发些东西大家一起交流交流。现在还没搭建硬件原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I:
2年前磁阻电机搞过一段时间研发,和电机厂、大学教授合作搞出来一个可运转的200w模型放在电动车上试验,启动扭矩确实大但问题就是噪声还是偏大了,尤其是重载的工况,最高效率点86%,比成熟的bldc高3%。另外因为转子位置探测要求非常高,控制器只能用dsp做,成本太高,后来这个项目就下马了。

Vivalite,请问怎么联系?我想请教当初你们200磁阻电机的一些情况,希望能加我QQ531063216,天津谢炎民 138 2180 3005

网友:
我们目前在DSP应用和电机驱动的空间矢量算法上小有收获,因此想尝试小功率开关磁阻电机试样,希望能得到各路朋友的赐教与帮助。
要是样品试验的效率能达到76%,就算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I:
2年前磁阻电机搞过一段时间研发,和电机厂、大学教授合作搞出来一个可运转的200w模型放在电动车上试验,启动扭矩确实大但问题就是噪声还是偏大了,尤其是重载的工况,最高效率点86%,比成熟的bldc高3%。另外因为转子位置探测要求非常高,控制器只能用dsp做,成本太高,后来这个项目就下马了。
----------------------------------------------------------------------
简单的用定制的个别模型来证明磁阻电机的效率和转矩优于永磁电机,是不够科学的.
因为具体条件很难一致.比如:
1  气隙大小(宽度)是否一致?  这是优化磁阻效应的极重要条件,对永磁电机也同样有效.
2  比如电机有效直径是否一致,也就是气隙所处的直径.
3  用个别定制的模型去对比 批量生产的商品,也不一定有代表性. 因为商品电......

我也知道这样比较不科学,但因为项目投资和市场前景问题在第一个可工作的模型做好后不久项目就下马了。这个项目的电机部分主要是某大学的教授在搞,我是做软件方面的。那个教授怎么说呢,天天一大堆公式瞎忽悠,但做出来样品从工艺到精度上是不是符合要求他一点都不管不问,最后做出的电机能搞转,我实际上已经觉得不错了。另外这个教授搞的SRM转子上是带磁钢的,所以转子位置检测要求比一般的SRM要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34楼】 vivalite :
   老兄你果然一直都走在前面,佩服!!!我刚到现在的公司,这边看到以前同事做的开关磁阻马达都是给水泵和吸尘器用的,并且是用光电开关做传感器,用dspic30f3010来做控制,你知道的,用有传感器的方式还是不够好的,我以前是做汽车无刷马达控制器的,如果燃油喷射泵能用开关磁阻马达的话,这种优势就不用说了,因为老板觉得我做的bldc无传感器控制器还行尤其满意其启动性能,就希望我能够把开关磁阻电机也能够无传感器化,于是就给了这个任务让我尝试尝试,既然买不到低压的马达,那就用高压的马达在低压下做实验,验证一些想法是否可行,到时候我会发些东西大家一起交流交流。现在还没搭建硬件原型呢!

我最近也给汽车做的无感BLDC水泵控制器项目,不过我们是向一家欧洲有名大厂出口的,他们要求控制器做到电机里,整机要经受得住160度高温运行3个月的测试。别说3个月,就是30分钟很多MCU都败下阵来。最后我们的方案是花钱委托一家关系很好的IC设计公司去赶工搞了个ASIC的无感驱动器,然后去做军工集成电路的厂做的耐210度高温的芯片,最后才过的关。汽车电子要真没个资金雄厚的老板做后台还真是很难赚钱。
祝你的无感SRM能搞成功!

网友:
vivalite:

请留个联系方法,谢谢。
138 2180 3005 谢炎民

楼主(2011-11-23):
通过自己的反复探索,现在已经初步完成开关磁阻马达的无传感器控制了,只不过是用光电传感器先启动运行,然后再切换到无传感器方式,使用C8051F330单片机进行控制,因为买不到低压的开关磁阻马达,所以就用了一个简单的两相马达在8V下运行,用手不断地捏捏电机轴都可以稳定运行,而且可以在接近零速的条件下运行,自己很高兴,多谢大家鼓励!

网友:
问一下楼上,这个东西做成高压的,比如310V的,功率2KW,成本大约能控制到多少?有感的也行

网友:
我见过有51+GAL片做的控制SRD

楼主:
回上面:
    成本暂时还没算,因为现在是解决无传感器方式可不可行的问题,但就现在的设计,可以使用非常低阶的MCU来控制,而且就加了两个LM358,两个采样电阻,这就是全部的控制部分,我想功率部分都差不多的价格,现在在12V时可以跑到刚好6000RPM,下一步为了简化工作,准备使用专用模块方便DIY,有人家送的,不用白不用,以后肯定会用单独的IGBT,除非有特别要求。电压先干到50V,以后再上320V。

    顺便说说普源的信号发生器DG1022,本来只是想方便调试一下电路而买的,后来发现它的方波信号的占空比只能从20%到80%,而且在调节时,信号还会变化,哎呀,我操,连单片机都不如,以前用惯了泰克的信号发生器不觉得,这对普源也是难题吗?国货就是垃圾!!!

网友(2013-07-22):
最近DIY了一批12/8结构的高速低压开关磁阻电机,主要是为了方便大家学习开关磁阻电机的驱动,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4.cGlbYQ&id=26483436152

网友:
不要完全相信一些高学历的人士,我们公司就做出了三相的无传感器开关磁阻电机控制器,确实很震惊!

网友:
这么多人关心这个,看来有前途!

网友J:
其实我们搞出来的SRM,觉得电磁噪声也不像一些论文上说的那么严重,高速下主要还是气动噪声引起的,毕竟转子外圆不像BLDC是圆的,而是有齿的。
要解决气动噪声也不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K(2016-02-20):
引用 网友J:
其实我们搞出来的SRM,觉得电磁噪声也不像一些论文上说的那么严重,高速下主要还是气动噪声引起的,毕竟转 ...

如果如你所说  不是在真空环境使用性能还要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如你所说  不是在真空环境使用性能还要好啊

真空环境没有考虑过,但这种噪音有点像防空警报器的原理,我以前玩过,用在像武钢那种行车起重机上做声音提示,那个现厂噪音太大了!不是一般的大!我真正领会了什么叫工业现场环境。

说什么开关磁阻好,没有磁铁,其实成本一点都不低,控制特性也没有永磁的好,只不过耐操!DYSON的干手机就是用的微型开关磁阻,转速可达10万转,轴上转速!!!

网友L:
开关磁阻的不会产生感应电压,不会发电,所以低电压达到高转速

带磁铁的直流有刷无刷电机,驱动电压一定,最高转速就定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开关磁阻的不会产生感应电压,不会发电,所以低电压达到高转速

带磁铁的直流有刷无刷电机,驱动电压一定, ...

总结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L:
开关磁阻的不会产生感应电压,不会发电,所以低电压达到高转速

带磁铁的直流有刷无刷电机,驱动电压一定, ...

开关磁阻电机是可以发电的!!!

开关磁阻电机可以到高速,是因为结构上牢固,没有磁铁,可以转的飞快!DYSON的微型磁阻电机是交流220V时跑的!但我以前做的无感控制开关磁阻电机(吸尘器用)可以在50V时跑到2万转,低速可以很低,接近零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