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千千静听”,“windows media player”播放MP3会随机性的卡顿?(手动调整CPU

楼主(2011-09-12):
电脑配置应该不会有问题
CPU:I3-390
RAM:4G
Disk:500G/5400

事件1:无意中听到千千静听放出来的声音会卡顿一下,或者拉长声音,以为是千千静听软件问题,换windows media player,现象依然,基本可以排除软件自身问题。

事件2:开始怀疑硬盘问题了,用win7的监视器监视硬盘,发现闲得很,再看硬盘灯,也是过几秒钟闪烁一次,硬盘也很清闲。

事件3:为了再次排除硬盘问题,我将歌曲拷贝到ramdisk虚拟硬盘里面,这样再卡就说不通了吧,可是还是一样,随机性的卡顿。

会是什么原因呢?CPU闲着,硬盘闲着,内存空着,听歌这么简单的事情就会卡?我试了放高清电影都没有卡顿的感觉。

还有电脑用了一会之后,CPU利用率会无缘无故升起来,达到25%以上,任务没有增加,查看任务管理器,发现是system idel process占用了CPU,正常开机之后哦一般在2%~10%之间跳动。

楼主:
刚发现移动中的鼠标都会跟着卡顿一下

网友:
system idel process占用了CPU,越高说明电脑越空闲。正常时95%以上。
你要看它下面那个进程哪个占用CPU最高。

网友:
卡顿门,硬盘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歌曲在ramdisk虚拟盘里面,刚在网上搜索了下,和我这样子的还真不少,什么关闭通讯,关闭音效全试了,依然卡顿。

网友:
有可能内存有坏块。。。

楼主:
垃圾联想的能源之星,手动让CPU一直高频率跑就好了,但是依然偶尔会卡顿下,可以接受,频率低很多了

网友:
声卡加速。。。。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出坏道才会这样的 检查一下如图所示

网友:
更新声卡驱动(RealTek), 这个"卡顿门"已经很久了.

网友:
中毒也是有可能滴,CPU被抢走自然就卡了

网友:
把播放器的缓冲适当增大,看看

楼主:
上面几位网友提到说硬盘问题,虽然我已经排除了硬盘问题,但是还是不小心打开HD Tune检查了一下硬盘

检查结果如上图所示

C4值很大,这电脑买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到联想官网上去看了下,有哥们现象和我的几乎差不多
http://ask.lenovo.com.cn/index.php/detail/282066
上面地址就是官方的回复
“不必担心,这个是一键恢复的原因。因此会有这个误报,不是故障。”

不知道有没有人懂这些,给些意见,需要找联想去吗?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用foobar2000播放一首歌时CPU占用率很高,并且foobar的那个频谱分析看起来也很卡,原因不详.

网友:
我的神舟也是一样啊,一开QQ音乐和迅雷几乎很容易卡死。 拿回去神舟总部测试,说硬件全部OK,我OOXX他大爷的,最后是不了了之。
妈的,买电脑不要选神舟啊。

网友:
1.硬盘的传输模式 确定是DMA,如果是PIO,到BIOS里面修改
2.使用最新的声卡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win7貌似没有这个设置

另外点击下面图片中的“立即刷新”必然会导致歌曲卡,点快点甚至卡得没法听歌
引用图片【13楼】hushaoxin

网友:
肯定是声卡驱动啦,再不就是解码器有问题。绝大部分播放器都是用系统的解码器,声卡驱动更不用说啦。

楼主:
用MHDD扫描全盘,出现了11个绿色,不知道这盘怎么样..........................